[SMI] 一篇帖子彻底讲清楚慧荣系列sm2258xt的RDT测试怎么跑以及每一项参数的设置

楼主(2025-06-10):
因我的上一篇帖子中有许多问题,感谢大家的回帖,这篇是整理大家意见经过改正后完善重新发布了一下,避免上一篇帖子误导小白。
【此贴教程适用于慧荣SMI系列所有的软件,只要是这个牌子都是大同小异只要大家弄懂原理,相信大家的固态都可以轻松修好带质保轻松用5年】

具体做这篇文章就是因为网上有好多教程帖子对RDT这个功能说的不清不楚,导致我每次开卡跑RDT都要翻阅好多好多文章,每次都一波三折。索性这次自己出一篇文章大家参考,另一方面就是方便自己以后开的时候参考用,不然下次又忘了。[数码之家清烛]
具体RDT功能就是可以把硬盘的每一个块全部检测一遍,检测是利用读写速度检测这个块是否完好,如果太慢就可以再RDT开卡过程中屏蔽掉,只保留完好的速度快的块以保证固态硬盘的稳定性。[数码之家清烛]:如果坏盘开卡不跑rDT则很大概率用不了多久他就又坏了,就是因为坏块没有剔除出去,而你买的新盘,厂家出厂时候也都跑过RDT所以新固态硬盘更耐用质量更好一些,当然也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新盘人家用的新闪存颗粒,坏块比咱们坏盘少的多。[数码之家清烛]

为了节省那些水文,就直接把测试选软件部分跳过了,直接上RDT测试过程,如果又小白看不懂先参阅我的其他文章,确定自己的固态硬盘主控以及颗粒型号再选开卡软件。[数码之家清烛]
1、选好开卡软件一定要检查一下CE每一条有没有不一样的虚焊部分[数码之家清烛]
2、其次就是用软件先普通开卡一遍测试软件以及硬盘都可以正常开卡软件也是选对的情况下再执行下面的教程。[数码之家清烛]

[数码之家清烛]
确定软件可以正常开卡以后,按照以上图片勾选这两项。[数码之家清烛]

[数码之家清烛]
点击RDTset就会出来RDT配置选项,一般情况下slc ECC TH选20、TLC ECC TH 选50速率就够了也算是个标准值了(实测20、50情况下跑120G固态用了3小时),选的太严格的话跑的太慢了而且跑完了硬盘容量大打折扣了,选的数值太大的话,就有些坏块他跑不出来相当于白跑,建议按照我图片设置就可以,如果想研究可以在跑圈那里选1圈,跑完看下坏块参数后再回来改严格程度最佳,120G固态跑1圈大概也就半小时。[数码之家清烛]

如图设置好之后点击保存返回点击开卡,等到PASS之后就拔掉这个硬盘了,RDT配置数据已经刷入硬盘了,接下来再次上电就会开始跑了。[数码之家清烛]

拔下来之后找个充电器头子,把易驱线插上去放在那自动跑就行,不然电脑还得开机占用usb口,当然你如果特别富有你就直接插在主机USB口跑着也是一样效果,只不过这样子电脑就不能关机
[数码之家清烛]

如图红灯闪烁就是在跑RDT,刚插上他不会开始闪的,需要等待一两分钟,不要以为他每刷进去,实际上就是反应慢而已。[数码之家清烛]
跑完之后这个红灯就灭了,之后再插回电脑打开刚才开卡软件。不需要短接ROM口[数码之家清烛]

插上以后点RDT Result选项等几秒钟就读取出来刚才的RDT检测情况了,坏快数就是根据我们之前设置的严格程度阈值来筛选出来不满足我们阈值的块,选用RDT开卡就会屏蔽掉这些块不使用他们从而修复硬盘

最后返回设置页面后按照图片勾选红框的内容,之后把原先哪个RDTtest去掉,保存后点击开卡即可。[数码之家清烛]

因为之前我发布的帖子全部给各种乱七八糟的网站论坛搬运,比如某sdn博客上,还有那个某维网,还有那个某乎上面都出现了大量我的一模一样帖子,因此导致我被好多论坛里面的喷子说我到处搬运来的文章,建议喷子们先看看我的发布时间和他们的发布时间对比一下,谁是原创。所以我在每一张帖子图片都加了大水印,影响观看体验请多多理解[数码之家清烛]

如果自己软件搞不懂,可以下载我的这个软件练习几次就明白了。[数码之家清烛]
我的硬盘ID是AD3A18A36125,H27QEG8NDM5R,你的如果一样可以直接下载使用。[数码之家清烛]

网友:
介绍非常详细,谢谢!

网友:
感谢分享!相当实用。

网友:
谢谢分享,易懂的实用教程

网友:
好文章,教学非常详细了,谢谢!!!!

网友:
实用文章顺带说说flash clock就更好了

网友:
是不是我这个RDT的结果,总坏块是159,本次新增1,出厂坏块60,那PretestFail中的14(84)又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帖子很实用,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根据老大的教程成功扫描中

网友(2025-07-17):
感谢楼主分享,此问题困扰我好久,一直不会跑RDT,终于学会了。

网友: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一般跑RDT不是都选2吗?

网友:
很强大,不可多得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