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指教-Luka mini这个旋钮开关的盖子怎么拆下来

楼主(2025-06-10):
Luka mini电池线接头位置感觉接触不太好了,想拆下来看下,但这个旋钮开关的孩子怎么都取不下来,请有经验的大神指教。看别人拆完之后的,应该是图4这样

网友A:
顺着缝隙缠一圈绳子,大力拔

网友B:
旋钮都是插拔件,包块布用鲤鱼钳夹住外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着缝隙缠一圈绳子,大力拔

谢谢,可是绳子卡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钮都是插拔件,包块布用鲤鱼钳夹住外拔。

谢谢,我买个鲤鱼钳试试

网友:
垂直往外拉,看怎么着力

网友:
拿出去晒太阳,软了容易点

网友C:
正如3楼所说的,找一块布盖住旋钮和外壳,然后用管钳夹住旋钮,外壳做支点往外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如3楼所说的,找一块布盖住旋钮和外壳,然后用管钳夹住旋钮,外壳做支点往外撬

下单了一个这个,准备试试看

网友:
医用橡皮膏缠几圈拔就好着力了

网友:
我去!拆个旋钮还要买专业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