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联芸MAP1202a+海力士3Dv7测试

楼主(2025-06-10):
最近和联芸干上了

前摇:
分享个联芸MAP1202a的GPIO跳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6492-1-1.html

看下MAP1202a(致钛Tiplus 5000)的读写策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6554-1-1.html

手里有个从群里下的MAP1202a+HYV7的包

手里有板子,正好也研究出跳线了,就想收颗粒回来试试。

机缘巧合下,收了块坛友的固态,拆到了几颗HYV7的颗粒,然后开干。

过程略,啪一下就贴好了

从开卡工具里查得这个颗粒的GPIO跳线是100

调整好跳线后,上机开卡。

先看下id

ID显示正确,简单配置后,开卡

开卡顺利。

测速:

比2263xt强一些。

CrystalDiskMark测得的数据更好看一些。

看下读写策略

阶段性掉速,最终维持在写300左右的速度,和昨天测的配长江颗粒的策略相同,但速度不如长江好。

分享完毕,撒花。

网友A:
我靠,3dv7都支持了,范大,bics6这个主控支持吗?

网友B:
固件真多,只能羡慕了

网友:
手上正好有V7颗粒,改天找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3dv7都支持了,范大,bics6这个主控支持吗?

暂时不支持,后续能不能支持得看联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真多,只能羡慕了

这些都是群里白嫖来的

网友C:
做成1T 速度还会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成1T 速度还会快么

整盘速度会更快,测速的数据可能不会变化太大

网友:
不错,联芸陆续也有固件了

网友:
看见范范海鲜市场的盘了

网友D:
大佬你好,小白问一下,像这种给固态硬盘刷的固件,网上流传的那种,有没有可能植入木马什么的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你好,小白问一下,像这种给固态硬盘刷的固件,网上流传的那种,有没有可能植入木马什么的呀?谢谢!{: ...

有可能,所以电脑有必要装防病毒软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所以电脑有必要装防病毒软件。

谢谢大佬。关键是固件层的病毒防病毒软件也查杀不到呀

网友E:
大佬有没有MAS1102+3DV7

网友:
又玩新玩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有没有MAS1102+3DV7

我手里也没这个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佬。关键是固件层的病毒防病毒软件也查杀不到呀

一个普通存储盘而已,不至于有病毒之类的,一般盘挂掉都是因为使用的颗粒比较差造成数据丢失,不是什么病毒

网友(2025-07-12):
范大好,请问一下有MAP1202+H25T1TB48E的3DV6的开卡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