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300m的可视距离,5G的网桥,隔着玻璃穿透力如何?

楼主(2025-06-10):
最近有架网桥的需求,想请教下各位,一端是高层,设备只能放室内,隔着双层玻璃,不知道5G信号能传送么?

网友A:
可以,肯定是有衰减。

网友:
功率够大可以,

网友:
才300米,肯定没问题...

二○二五年六月十日

网友B:
看来百度一下真是难为人

网友:
2.4g的才适合远距离传输,5G(非手机5G)不行

网友:
楼房的玻璃密闭性好,影响信号

网友C:
毫无压力。这条消息就是通过5G网桥传送

网友:
5G300m还双层玻璃,估计够呛

网友D:
网桥很少有不防水的,有条件的话,还是放置到室外。

网友E:
光纤才是硬道理,网桥仅是小孩子玩过家家的临时解决方案,并且不稳定,看天气的脸色,一会儿正常一会儿卡的要死。

想要稳定、延时少,光纤才是首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是有衰减。

300米够呛,几乎没有5G了,除非搞个八木天线。。。。300米够呛,几乎没有5G了,除非搞个八木天线。。。。

网友:
普通玻璃基本没妨碍
钢化玻璃够呛

网友:
估计够呛,能成网速也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百度一下真是难为人

百度=百毒,现在基本不用,来论坛问是因为大家实战经验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桥很少有不防水的,有条件的话,还是放置到室外。

室外太危险了,20几层的高楼,又不能打眼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纤才是硬道理,网桥仅是小孩子玩过家家的临时解决方案,并且不稳定,看天气的脸色,一会儿正常一会儿卡的 ...

这不是没得选么,一个小区,不同的区域,隔着多少条路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不是没得选么,一个小区,不同的区域,隔着多少条路呢

有通信井的啊,拉光纤走通信井管道过,你想靠那些网桥连接都是临时解决方案,维持不了长久的,买个穿线器那种带座子轮的,好用的很。若怕麻烦就没得搞,享受不了高速互联网

我自己就是在一个小区内直线距离300米左右,绕线距离500米左右,自己拉光缆自己布设光纤的,就是拉光纤的时候有些脏比较辛苦,弄好就就好了,非常稳定,想省点钱就自己拉,比较辛苦也比较脏,叫别人拉就要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毫无压力。这条消息就是通过5G网桥传送

距离有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通信井的啊,拉光纤走通信井管道过,你想靠那些网桥连接都是临时解决方案,维持不了长久的,买个穿线器 ...

您这么一说,瞬间拓展了思路了,一劳永逸,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