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多多买的航模无刷电机小风扇,风力超大,欢迎围观。

楼主:
多多买的,原价30,平台补贴了10块钱,选的白色,结果发错了颜色,卖家有又补了3元,此前坛里已经有人拆过了,因为买的早,他们买成才10块钱,真的是很便宜。

风扇是用的航模无刷电机,型号应该是1503,一节18650电池,页面标称容量是900,拆了才发现,实际是1800mah。电池仓里面,可以完美放下两个18650,适合后期自己改大容量电池,具体可以看下图,风扇上面还有小屏幕,可以显示电量和当前档位,总共10档可调,风力还是很大的,一般使用的话,最多100档感觉就可以了。

下面开始上图:

订单截图

风扇正面,小屏幕及背面铭牌

内置的一节18650电池,标称容量1800mah,是页面描述的一倍

拿下电池,完美容纳两个18650电池,适合后期改两节电池

充电芯片是4056,主控芯片没有型号,主板是电调、充电、开关的一体板,全部采用插件连接

风扇做工感觉还行,对得起价格,不像有些风扇,整体软绵绵的塑料,而且这个风扇十分的好拆,基本无损,各位能看出我从哪里开拆的吗?

扇叶部分就不拆了,暂时也不改电池了,1800暂时也够用,总体来说,质量和价格相匹配

完!欢迎各位打赏,哈哈哈,谢谢!

网友A:
我买的便宜但是是一节电池的,改不了。电池标1800不一定有那么大啊,二手拆机的

网友:
轴承是什么轴承,多扇一会儿电机发热会不会有油味出来

网友:
改两节动力锂电进去风力更猛

网友:
黑板的不好,这个扇叶爱从转轴脱落,黑板少了C口识别电阻,少了其他几个原件,电流从2.4A改成了2.2A.而且声音超大,是电机声大,网上还有款50块钱那个21700电池的好像没有电机声

网友:
感觉很便宜啊

网友:
小小光头强,风力很大。

网友:
改两节电池‘’风力很大。

网友:
总共10档可调,风力还是很大的,一般使用的话,最多100档感觉就可以了。

网友:
太小了点不能摇头

网友:
这个好
好搞

网友:
夏天到了,这个是必备神器啊。

网友:
看起来不错,有意思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天气热了,大家又开始晒风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便宜但是是一节电池的,改不了。电池标1800不一定有那么大啊,二手拆机的 ...

一节电池的那个,我也买了,刚到,还没拆,6档那个,对不?

我知道电池有虚标,但是拆了扔了吧,舍不得,放着吧,用不上,所以就不换电池了,等续航真的不行了,再换,手里电池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