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的资料哪里可以查到?

楼主:
哪个芯片可以代替?淘宝就没有这个

网友A:
不知道资料就不好判定它坏了,

网友:
有个APP叫做 半导小芯

网友:
这个不是么?FAN604HMX

网友:
这不都是么
1号链接
2号链接
3号链接

网友:
淘宝有个拍照扫描搜索功能非常强大,基本上都可以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资料就不好判定它坏了,

2脚之间短接了,光耦连接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都是么
1号链接
2号链接

不是一个品牌,以为不通用

网友:
FAN604H

我觉得是它

网友:
淘宝 浏览器带AI拍照搜索  非常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