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志高空调摇控器失灵,拆修

楼主(2025-06-10):
买了红外接收头也到货了,晚上睡觉前换上,这天气没空调或空调好用是不行的,前两天都是强制启动来用的,这个头几年前换过一次了,拆开发现有生锈腐蚀现象,接收头旁一只25V22 uf的电容一脚腐蚀严重,一碰就断,没找到一模一样的,找了个50V47uf的代用,实测供电也是5v不影响,检查又发现信号脚到插座线路不通,于是飞了条线,然后又换了电容与新接收头后,一切正常了,板子用酒精擦了擦,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腐蚀,像是进水了,哪来的水呢?

网友A:
今年空调便宜,建议换一个新的,省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年空调便宜,建议换一个新的,省电。

就像,电车省电,最好卖了油车换电车。
所以,最好不要买显示面板 在出风口范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年空调便宜,建议换一个新的,省电。

但这个志高用的三菱压缩机,真的很给力,开27度要盖被子,外机17年多来从没修过,内机就洗洗滤网,换过这两个红外接收器,换了还真有点不舍得,外观虽然发黄不怎么好看,但是真耐用,这个1匹的空调外机竟然比现在1.5匹的外机还重,有30KG,内机9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年空调便宜,建议换一个新的,省电。

变频的听说很容易坏,尤其是某的,网上说过保必坏,骂声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像,电车省电,最好卖了油车换电车。
所以,最好不要买显示面板 在出风口范围的。 ...

这个比喻太贴切了,只要有油车,我想我就不考虑电车

网友C:
受潮坏的呀

网友D:
买瓶三防漆喷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像,电车省电,最好卖了油车换电车。
所以,最好不要买显示面板 在出风口范围的。 ...

现在好像大部分厂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显示器与电路都放旁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瓶三防漆喷喷

有道理,先用用看看吧,下次还坏就上三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受潮坏的呀

次卧一台模一样的,没坏过,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瓶三防漆喷喷

这个思路很赞啊

网友E:
在接收板上打上胶,看还受潮腐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接收板上打上胶,看还受潮腐蚀吗

嗯,有道理,考虑把电路板小盒子缝隙打上玻璃胶,以绝后患

网友:
板子做下防水处理

网友:
是不是设计缺陷

网友F:
可以滴蜡烛防水,但不能开热风,最好刷个漆,应该是产品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滴蜡烛防水,但不能开热风,最好刷个漆,应该是产品缺陷

此机没有制热,座标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