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5X3通刷][HK1 BOX][适配slimBOXtv所有机型]slimBOXtv-9.17.2-ATV系统汉化魔改版

楼主(2025-06-11):
【S905X3通刷】【HK1 BOX】【适配slimBOXtv所有机型】slimBOXtv-9.17.2-ATV系统汉化魔改版

理论上适配slimBOXtv官方支持的所有机型
只支持slimBOXtv ATV 9.17官方版本,补丁包安装完成后会恢复出厂设置,只需要系统设置菜单翻译补全的可以直接安装完善翻译的apk包
1.slimBOXtv ATV 9.17 轻度精简版
集成了官方的 9.17.2补丁
完善了系统设置菜单汉化
预装了搜狗中文输入法、EmotnUI桌面、AirReceiver投屏
移除了部分俄语应用、俄语输入法等
升级了部分预装应用
调整了默认语言、输入法、时区、时间同步服务器等设置
添加了部分遥控器支持、例如最常见的移动机顶盒遥控器、IPRC1000遥控器

魔改内容:
修改1. 【翻译】设置已经完全汉化。开机向导设置(这个目前还没找到跳过方法,删除开机向导,首页键会失效。)
修改2. 【遥控】红外线遥控的“help”(打开设置)和“apps”  清空作用。方便自定义按键(一触即达app)不冲突。同时添加了移动红外遥控的适配文件和其他遥控。
修改3. 【系统应用(不可卸载)】删除了不好用的系统应用,修改安卓原生桌面,添加、萝卜投屏,一触即达ButtonMappe、搜狗输入法。
修改4. 【第三方应用(可卸载)】狐狸面具(KitsuneMask)、文件管理器+,mxplayer pro、更多app、照片PhotosTV、电视应用管家、AirReceiver。应用已经配置好不用再手动配置了。
修改5. 【投屏说明】,萝卜投屏支持AirPlay、Miracast、DLNA,但是不支持字幕和部分音频解码。AirReceiver+mxplayer pro 投屏方式 可播放99%投屏视频。
修改6. 【封装】自己制作并封装了开机LOGO,开机LOGO动画,开机视频,安卓原生桌面背景壁纸。
修改7. 【壁纸】封装自己精选的壁纸。替换原有看图软件,看图不卡顿。
修改8. 【app修改】优化你能看到的绝大多数图标,大大提升美观度、所有app适配安卓原生桌面,电视应用管家Ui修改、AirReceiver UI修改。

固件特点:
与HK1 box相似,启动兼容性很好,刷入HK1 box的slimboxtv固件可以正常启动。使用hk1的dtb文件,armbian coreelec emuelec等系统都能正常启动,观看4K蓝光iso无压力。
固件基于最新sbx_hk1_box_atv_9.17固件,使用ATV 9.17 通用汉化精简补丁制作而成,并在这个基础上修复优化了以下内容:
修复了关机后不变红灯的问题
移除dtb中wifi和蓝牙的相关模块和服务,减少不必要的日志报错信息
添加电信等更多遥控的支持
理论上通刷晶晨S905X3的机器,如HK1 box X96 max等S905X3机型都能刷,2G、4G内存的机器均可以刷。

刷机方法1:
1.下载并解压线刷包,导入到USB_Burning_Tool刷机工具(建议V2.2.4版本),勾选右侧擦除flash和bootloader,点击开始
2.双头USB线一头连接电脑,用牙签用力顶住两个USB接口旁边的rest键不要松开,将USB线另一头插入盒子的USB2.0口,待刷机工具连接上并出现进度条后再松手
3.耐心等待刷机完成,进度100%完成后,就可以断开USB连接,接电视启动了,首次启动会稍微慢些,耐心等待即可进入系统

刷机方法2:
1、准备好一根双公头USB线刷刷机线,长度30-50CM长度最佳,同时准备一台电脑;
2、电脑上安装好刷机工具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软件 →打开软件 →文件 →导入烧录包 →点击【开始】 →盒子接电源线 →电源关闭 →把USB线一端插上盒子 →保持短接 →USB另一端插上电脑 →通电开机。 等待提示成功字样后,关闭电源,拔掉刷机线,把机顶盒接上电视机,通电开机,首次开机稍微会有点慢,耐心等待初始化完成即可。
补充:建议使用晶晨免拆短接短接神器 ,请在固件文件或者百度查找短接点示意图,如没有的话,请准备一个晶晨免拆短接神器是最佳的
(晶晨芯片的盒子平时大家都不再拆机短接了,一般都会用免拆短接神器了,所以固件也都很少有人研究短接点和分享短截图展示了)。

刷机方法3:【HK1 BOX 刷机步骤】
步骤1. 电脑上“USB_Burning_Tool_V2.2.4”>>导入刷机包>>勾选擦除flash和校验Bootloader,点击开始
步骤2. 拔掉电视盒子电源,捅下耳机孔键、公对公USB连接设备和电脑、等待响应后松开耳机孔键(不需要插电源,USB带供电)
步骤3. 等待跑完,点击停止,关闭软件,拔掉数据线
步骤4. 电视盒子插上HDMI,插上自带电源即可自动开机。

【使用步骤建议】
步骤:
1. 安装“狐狸面具”(KitsuneMask):
打开“面具”。“安装”>>取消勾选 安装到Recovery>>下一步
点击“直接修改/system”>>开始>>重启设备
打开“电视应用管家”>>授权root>>删除 跟目录/system/xbin/su文件,KitsuneMask的弹窗即可消失
常用说明(红外线遥控):
1.双击HOME键打开最近任务任务窗口
2.长按HOME键打开所以应用列表
2.按help键打开设置
3.长按菜单键调出状态栏,在非全屏下生效。
4.长按关机键 调出电源菜单。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pan.com/s/Jbe8Vv-dTMN
提取码:0123

备用链接:

提取码:ebbi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16《【S905X3】【HK1 BOX】【适配slimBOXtv所有机型】slimBOXtv-9.17.2-通刷固件包》>【S905X3通刷】【HK1 BOX】【适配slimBOXtv所有机型】slimBOXtv-9.17.2-ATV系统汉化魔改版

网友:
个人觉得里面用的“mxplayer pro”对遥控器似乎不太友好,尤其选择播放速率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