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保NAS安全?是否有必要买个硬件防火墙呢?

楼主(2025-06-11):
是否有必要买个硬件防火墙呢?

各位是如何确保NAS安全的?

网友:
硬件防火墙一般家用真没必要,这玩意功耗大,处理数据量大,速度要求高,发热大。

网友:
不开外网端口

网友A:
只内网使用就没必要折腾网络存储了

网友B:
问题男又来了,问题也奇葩;你是有什么高度机密的文件怕泄露吗?还要保证NAS安全,个人家庭没必要啊,你又不是马云,李嘉诚,王健林,恒大老板许家印,还是什么超级富豪,需要保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男又来了,问题也奇葩;你是有什么高度机密的文件怕泄露吗?还要保证NAS安全,个人家庭没必要啊,你又 ...

哈哈,问题男,哈哈哈,天天看他提问习惯了已经 哈哈哈

网友:
没有内置转发程序访问外网都困难,实在不放心给NSA加个交换机,交换机电源接米家或者其他家的远程控制插座,要用时远程通电,1分钟后就通了!

网友:
自己写个NAS的OS就好

网友:
如是商用或者数据很机密,别犹豫,上!否则,省了吧。

网友:
闲的慌,难道陈老师视频太多了吗?闲的慌,难道陈老师视频太多了吗?闲的慌,难道陈老师视频太多了吗?

网友:
NAS大多数都是接在路由器下的,只有局域网IP地址,外网无法直接访问,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是很安全的。
如果是通过厂商的服务器程序转发的,可以在NAS相关程序里进行设置,保留必要的服务,其他不需要的功能关闭即可。

网友:
拔掉网线,话说都是小姐姐也可以是胡撸挖,黑客不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男又来了,问题也奇葩;你是有什么高度机密的文件怕泄露吗?还要保证NAS安全,个人家庭没必要啊,你又 ...

你的电脑允许别人随便霍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内网使用就没必要折腾网络存储了

同事有内网和外网

网友C:
先把ups加上再说别的。
怕攻击,就物理脱离外网、
在nas上防火墙

网友:
没管安全,直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内网使用就没必要折腾网络存储了

不开外网也能外网使用

网友:
专业的nas都带杀毒软件,防攻击呢,再一个你有啥可攻击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ups加上再说别的。
怕攻击,就物理脱离外网、
在nas上防火墙

工作电脑肯定要上网,不上网,什么也做不了
工作的电脑平时要存放个文件,下载个文件,

nas不连工作电脑,那这nas还怎么用?

网友:
内网使用,不要折腾外网访问,就算要外网也要用zerotier这类基于v@p@n技术的,你就安全了
说到底安不安全还是要看你这个人,不是说有硬件防火墙就万无一失了,比如开了远程访问有设置弱密码,神仙也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