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250W-LED 正激电源拆解并绘制电路图

楼主(2025-06-11):
下面是拆掉外壳的样子,功率管后面加了厚铝板,以增强散热。

下面是电路板正面(我标了元件型号)

下面电路板背面

下面是背面细节

下面是贴片电容拆下测量

下面是画好的图

电源标签

附加一下正面元件细节

结束

楼主:
关于上一个帖子R2的阻值问题

这个电阻色环的标法我没见过,我在图上写了0.52Ω,因为不确定,所以把色环也写在旁边。

就是下面这个位置的,场效应管的S极对地电阻。

我这边没有精密工具,用宝工指针表测了一下,0.2左右(下图)

华盛昌DT61测了0.3左右(下图)

优利德204+测得0.4左右(下图)

我手头只有这些还算靠谱点的工具,我那个福禄克15B+用原装表笔底阻也要两三欧,而且很久才稳定,所以就不用了。
然后,这个电阻有前辈说是0.027。我觉得可能没那么小,按色环的话,银色确实是/100,那应该测出来跟万用表底阻差不多。结合测试结果,我觉得可能是0.27Ω,不知分析是否正确。

网友:
楼主活干得太漂亮太细致了。学习了!

网友:
R2应该是0.27欧。

网友:
图画的好漂亮。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很详细的维修手册!

网友:
镊子不错,电路图更不错!

网友:
250W工业照明用的吧

网友:
手工图很工整

网友:
手工绘制的电路图很有范!

网友:
原理图画的不错

网友:
手工绘图很漂亮

网友:
电路图都画出来了

网友:
漂亮!图很工整

网友:
原理图画的真好。漂亮

网友:
图片拍的很清晰有质感,手搓绘图漂亮,功底深厚啊。

网友:
点一个大大的赞,原理图画的真棒,功底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