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87在维修过程中的利弊

楼主(2025-06-11):
使用187快半年了,用它修好了菊水电源,可以说这个过程中它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同时还有一台国产表,对比之下优势更加明显。

体积大而重,但是不能太大太重,要刚刚好。为什么呢?如果太重太大就会妨碍摆放位置,有时候放不下。但是如果太轻,又容易扯掉。

如果太轻旋动转盘就会连同机身转起来,要知道维修时候都是单手为多。

因此187的体积和重量刚刚好。背后的支架够牢固。不容易拉倒。工作台上拉扯还是比较多的。

因此维修用那种小表是不方便的,要用大一点的表。

蜂鸣器的声音要够大,而187特有的蝈蝈叫特别显著,很容易辨别。不像一般的蜂鸣器一直叫,烦。

显示屏幕要够大,字体大,对比度够高,放远一点,侧一点也能看清。这些是平时选择万用表不容易注意的,但是十分影响工作效率。

转盘力度要好,但是卡顿要清脆,档位不能多,手动档那就太多卡点,远远不如自动挡。这个187的转盘手感很棒,转起来力度适中,不会费力,但是太轻了会有小心谨慎也不好。

四位半得精度对于维修大部分用不到,但是有时候为了确定电压稳定就看末尾跳不跳,有用。

用的最多的几个档位是电压,电阻,二极管痛断,反应快速,可以迅速得出结果,这个提高了效率,很好。

综合起来,187用来维修正是物有所值,维修利器。值得拥有。

另外,维修的时候就像打仗,精力都在电路板上,万用表就像枪支,越简单越好,那种触摸屏得万用表简直是joke。菜单复杂容易出错的绝对不是好选择,会分心。打乱节奏。

转一下转盘就像上膛,按一下按钮就像扣动扳机,这些机械开关越简单越好,不要进去菜单,拖泥带水一点都不痛快。那样真的很不爽。

网友:
再好也停产了,怀念一下即可

网友:
最后一段话甚合“真”意

网友:
187  h和  189  有啥区别,更推荐哪个呢

网友A:
转变下观念吧,DM40C用着很爽

网友:
对于非专业的其实都可以

网友:
简单、稳定、可靠、高效
垃圾表,每次都要打到蜂鸣档,先试试表笔痛不痛
都是表,为啥差距那么大呢

网友:
非专业的其实都可以,同感。

网友:
我也不喜欢转盘挡位太多的万用表,要认证看清楚才不会转错挡位。

网友:
芯片要牛屎还是洋芋片的?

网友:
不是你征服了这块表,而是表征服了你

网友:
117c怎么样

网友:
这表这么牛的么----连重量都是刚刚好?!

网友:
一代时间一代神表,迎接新的神器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坏了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
我最好的表就只有VC86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变下观念吧,DM40C用着很爽

我常测高压,所以那种消费级别万用表不在考虑,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