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台电 480G 固态硬盘的闪存颗粒有2个相同,1个不同。

楼主(2025-06-11):
如题,三个闪存芯片,主控是SM2258xt

其中两个ID相同, 一个不同 ,像这样的盘该如何匹配对应的开卡软件?用多的那两个匹配开卡软件 还是 另外一个颗粒相对应的开卡软件?

网友:
闪存id不同不可能开出来 肯定是颗粒炸了

网友:
闪存ID不一样,不可能开出来。  不一样的那一刻应该是丝印不同,但是ID是相同的。

网友A:
10多年前见过英特尔固态,ID相同,容量不同的闪存,同一个盘上有8颗16G的,还有两颗12G的。

网友B:
短接后再看看ID 要一样才行,要么就放弃那颗不一样ID的颗粒 或者 找原因  重新焊接不一样ID的颗粒或者加焊主控

网友:
不一样难开

网友:
如果不一样的那个CE在单独一个通道,其他通道CE对称的话就屏蔽掉不一样的那个CE,降容开

网友:
固态太久没玩了,MP3 MP4 U盘的时候就玩过,两种芯片也行曾经试过

网友:
有见过不同封装但ID相同的,,,如果ID不同大概率是闪存挂了。

网友:
应该主控一样就行了

网友:
ID必须得一样,不一样肯定是开焊或者颗粒炸了,你先重新植锡焊一下试试吧

网友:
不一样的那一刻应该是丝印不同,但是ID是相同的

楼主:
三颗因特尔闪存芯片  一颗256  两颗32 这样竟然 在壳上写480G,不过算法不同的话,这样写也不能说错。这尼玛妥妥的误导消费者。
这个固态实在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后再看看ID 要一样才行,要么就放弃那颗不一样ID的颗粒 或者 找原因  重新焊接不一样ID的颗粒或者加焊 ...

豆腐盘成肉价,放弃1颗不同的, 那要命,那颗不同的是256  其他两个一起也才64.这样的盘我都想丢了。容量相差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多年前见过英特尔固态,ID相同,容量不同的闪存,同一个盘上有8颗16G的,还有两颗12G的。 ...

我这是1个256  2个32 奇葩组合。甩了算求。壳子上悍然写着480G.他NNDT,这硬盘广告钻算法不同的空子。

网友:
同楼上,这也算是一个常识吧,不同id开不出来的

网友:
看我的帖子就可以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9732-1-1.html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7975063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颗因特尔闪存芯片  一颗256  两颗32 这样竟然 在壳上写480G,不过算法不同的话,这样写也不能说错。这尼 ...

你的意思是颗粒上面丝印不同吧 不是id不同
id和丝印不是一个东西
听你这个说的 颗粒应该是英特尔的l06
开成b0k模式 1.5倍容量
和你说的所谓的算法无关

网友:
闪存坏了,不同容量的颗粒搭配英特尔最喜欢干,不过不同容量ID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