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表妹家想换个油烟机,这个创维的怎么样?

楼主(2025-06-11):
原来那个老美的吸力太小了,厨柜空间:长720X厚38X高800cm,想换个新款吸力大点的,1000元左右的,老铁们有什么推荐?

网友A:
这个要试试才知道啊

网友:
没有试过,没有发言权

楼主:
这东西应该没多少技术含量吧?就一个电动机,是个厂都能用吧?

网友B:
买的小米的
用着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试试才知道啊

她表妹要 你激动啥?她表妹要 你激动啥?她表妹要 你激动啥?

网友D:
我家用的是樱花免拆洗的油烟机,用了20多年了。每年自己动手换滤网,超级简单。我妈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如果花钱清洗油烟机的钱,能买十来台新机子啦”!当然,现在免拆洗的品牌很多,自己随便买一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她表妹要 你激动啥?她表妹要 你激动啥?她表妹要 你激动啥?

人家讲的也没错,她表妹要也要试试才知道

网友E:
原孔位安装 安逸

网友:
买金字塔形烟罩设计的机子才吸得干净

网友:
随便买一个吧。
反正表妹们都是母的。

网友:
进来看表妹的

网友:
一千的预算那只能随便买了,有钱高端可以选方太,中端选华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的小米的
用着不错

小米的还算比较良心,可以手机WIFI吧?

网友:
去批发市场,找找老板、方太的专卖店,一般都会有库存机,千来块钱足够,质量好,售后也在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用的是樱花免拆洗的油烟机,用了20多年了。每年自己动手换滤网,超级简单。我妈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如果 ...

滤网不是可以拿下来洗的?每年要换?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孔位安装 安逸

某东下单都包安装的,原装孔位估计有点难了,原来用的不是这种薄款,有30公公厚那种,类似出租房那种

网友:
听说小米的还行,小米s2最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