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七彩虹sl300/128GB健康度0,拆解开卡

楼主(2025-06-11):
七彩虹sl300.128G健康度0,拆解开卡,

主控:得一微YS9082HC,存储芯片pf602-37AF

密码:无

自动识别

开始设置容量128G,开卡显示坏快过多爆红,后改为120G,一把过。

N年前的转接卡

网友:
估计也用不了多久哦!

网友:
这个显示健康度0其实就是老固件的bug 开新固件就行了

网友:
板上的空位装上颗粒是不是可以开成或大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