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导轨安装的电流电压表C45-2042VA拆解

楼主(2025-06-11):
拆导轨安装的电流电压表C45-2042VA
有个红包不知买啥,这个优惠后几块钱。

网友:
电流精度不高。

网友:
灵敏度太低了

网友:
看起来很高档,精度差一点

网友:
如果能用万用表对比一下精度就好了

楼主:
估计一安电流才能显示,精度太低没啥用。

网友:
内置互感器、外置互感器

网友:
看着挺有趣的

网友:
AC0~100A,大电流数据可作参考

网友:
哈哈还以为是个空气开关呢

网友:
用过类似的产品,不过L线是直接从一个洞穿过去的不用裁断接线,电流灵敏度从0.1A开始显示,再小就直接显示为0。电压显示精度还行(与手头各种万用表测试比较),电流精度无从比较未知。

网友:
看着挺简单的。。。。

网友:
看似像深圳赛格的产品。

网友:
还不错,毕竟价钱在那

网友:
玩玩可以,装上常用就没必要了,毕竟多个香炉多个鬼。

网友:
手头上有红包了,不花掉心不甘,撸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