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款蓝牙接收版缺零件

楼主(2025-06-11):
网购两块儿蓝牙接收板,想把老音箱改造成蓝牙连接。收到货后,发现板上好几个应该焊上阻容的位置都是空的。这个板子的核心芯片型号为AB24BP25159-69A2,引脚数量双边16个,比其他类型的板子引脚数要少很多。不知道这种偷工减料的板子怎么样,效果好不好。见图

网友:
都用JL了,好不好也就那样了

网友:
缺了C6,C9,C2.
基本上都是滤波去噪的。。。
能用。。。。这个别想着HIFI。咱们估计就是听个响。。。。
---- 来自木耳的Osment 回复

网友:
看做工神板

网友:
效果应该不错的

网友:
能响就行了,不要要求太高

网友:
不要小看杰里,我觉得还不错

网友:
现在蓝牙模块挺便宜的,可以直接换新。

网友:
精简至极  不要奢望它会罢工  功能多了去  我有一台充电宝带这芯片 收音机输出居然是立体声的  太厉害了!!

网友:
加上就好了

楼主:
不好弄,不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