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表妹的宝马X1启动不了了,让我给看看....

楼主(2025-06-11):
6年前的X1,现象为打不着车,问电瓶没换过,看了下应该是原厂电瓶,待机电压11V,启动瞬间掉到4-5V,启动机都不转,达达两下就停了,升降玻璃都十分困难,明显感觉电瓶不行了,但仪表盘又没提示,故障灯没亮,立马某东选了个AMG带启停与原厂一样的瓦尔塔70Ah的,师傅过来后包安装,师傅还很讲究挂了个小电瓶不断电更换,说有些车有数据断电后比较麻烦,三下五除二一堆边角料就下来了,这车原厂带顶吧平衡杆,换电池还得拆了,这车换个电瓶还真是费劲,没见过要拆这么多的,当然在专业师傅的一顿操作猛如虎下,10来分钟就换好了,着车刚刚的,表妹夸我判断准确,哈哈哈哈哈,问题解决,又蹭一餐饭!还别说,表妹做的菜是真好吃!

网友A:
上表妹,不然,差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表妹,不然,差评。

嗯,对, 不上表妹,差评

网友:
我猜那个手是你表妹的

网友:
宝马大家都看了。表妹呢?

网友:
表妹的事抓紧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表妹,不然,差评。

有上一只戴银镯的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对, 不上表妹,差评

差评+1,话说楼主表妹家缺狗吗,单身的那种.

网友:
这电池的位置真够可以的

网友:
前面的上字是精髓

网友:
现在来更换电瓶的师傅都是要并联后备电池后再拆(或启动汽车再拆),避免车子数据丢失带来麻烦。跟大家更换笔记本电芯时不能断电以免锁死有异曲同工。

表妹目测不超过23

网友:
楼主的表妹真多,我是来看表妹的,你居然忽悠我们坛友,下次记着发个靓妹照片,别光发车的照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表妹,不然,差评。

表妹的肉手,你需要吗?

网友:
我要看车看车.................车没看到........................

网友:
宝马,表妹 构成事件的要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妹的肉手,你需要吗?

您的意思,上我先上手?那多难为情!

网友:
这电瓶还有半隐藏式的

网友:
管理猿???要加强管理。对标题党绝不姑息。。发现一个取缔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