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无线86面板开关与随意贴

楼主(2025-06-11):
无线86面板开关与随意贴

之前拆了一个三开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5277-1-1.html
这次这个是单开,原以为可以拓展另外另个按键控制三开,结果发现有焊盘,但是没有功能,怀疑芯片是有写入功能的?

网友:
买开关还送电容的?不错不错

网友A:
电容拿来干嘛?

网友B:
短路火零间的泄漏电流吧,防止LED灯微亮

网友:
我用着两个米家的86无线开关,还有七八个圆的米家无线开关!挺省电的!

网友:
这个是蓝牙控制开关吗?
用手机控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容拿来干嘛?

开关上没有零线,会不会是出现供电不足时 用上这东西?

网友:
这玩意对电池电压要求很高,电压低了一点看着随意贴灯亮了,但开关却毫无反应。就算放开关边上也一样!
至于能不能写入,估计和ID卡差不多,写个ID号近去后芯片识别配对的ID号然后判断按的是左中右哪个按键来决定是否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拿来干嘛?

好像是有的LED灯用了这个开关后,关闭时会有鬼火效应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上没有零线,会不会是出现供电不足时 用上这东西?

这个电容是并在LED灯的火零线上的。

网友:
七号电池的没用过,在用12V电池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火零间的泄漏电流吧,防止LED灯微亮

单火开关,是用来跨接灯头间的,单火开关需要微电流供电!

网友:
这个随意贴,这种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这个开关用着挺方便

网友:
谢谢分享~这确实是个好东西

网友:
有个蓝牙开关,没有遥控器了

网友:
无线开关还是非常方便的,我上次买的这种可以控制8个

网友:
无线的需要电时刻

网友:
这电池漏液就麻烦了

网友:
第一幅图片还送了黄色的安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