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小孩的自行车应该怎么修?车头把手架掉了要怎么装回去

楼主(2025-06-11):
这个车头把手架掉了,有人知道怎么装回去吗? 我查了一下 都找不到这个厂家。

网友A:
不会吧,这个车子如果是网购的,车把是需要自己装的,亲没装过吗?而且装的时候还要校正龙头方向,孩子骑得,如果没有经验就拿到车店喊师傅帮个忙吧。。

网友B:
先松1的螺母,然后2的螺杆就上移了,然后把把手插到车子原来的位置,要多进去一些,然后紧固1的螺母,2的位置就拉紧了把手。

网友:
拧螺丝,装进去,宁螺丝。。。。

网友:
松螺丝,伸进去,再拧紧,通过错位是不是就夹紧了

网友C:
松开中间的中心筒螺丝,再插到下面后,拧中心筒螺丝上紧即可

网友D:
把顶上的螺母拧松,然后把底下的纹铁放下,如果可以,缠几层布上去,插到车头里面,再拧顶上的螺丝,这是依靠纹铁压住车头管内壁来固定的。

网友:
混论坛的估计没几个不会的

网友:
电焊,一劳永逸

网友:
估计楼主要么是女士,要么就是学的纯文科的,但凡懂点物理、机械知识,就不会发出上述疑问。

网友:
上面1拧松,2会下去,插进去活动活动,调好位置,拧紧1,这样2被拉上去,涨大挤紧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这个车子如果是网购的,车把是需要自己装的,亲没装过吗?而且装的时候还要校正龙头方向, ...

旧的车子,别人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松1的螺母,然后2的螺杆就上移了,然后把把手插到车子原来的位置,要多进去一些,然后紧固1的螺母,2的位 ...

谢谢,原来要先松掉1的位置,真的不知道,晚上回家试试在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开中间的中心筒螺丝,再插到下面后,拧中心筒螺丝上紧即可

好的,和三楼说的一样,谢谢。

网友:
看看网上的自行车安装视频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顶上的螺母拧松,然后把底下的纹铁放下,如果可以,缠几层布上去,插到车头里面,再拧顶上的螺丝,这是依 ...

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也很详细。你说的布是指哪种?
纹铁压住车头管内壁来固定的 >> 这个你是说增加图片圈起来的位置的摩擦力吗?

网友:
3楼正解,参考3楼

网友:
紧上面的螺母

网友:
先松,再插,后紧,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