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德力西10元调温电烙铁控制电路,请高人解惑空焊缺的什么元件。

楼主(2025-06-11):
10元包邮宝商买的德力西60WESD调温电烙铁,疑惑这么便宜商家能赚多少?拆开看看什么情况吧。先上图。

拆开后,看到电路板标签是卡萨帝的套版?问题来了,缺了4个元件,研究了下,3个是led指示灯电路,另外1个标识Q2的空位,怎么也没明白到底该是什么元件,网上查了很多类似电路,都没有这个空位。
哪位高人能指点迷津,这么小小的一个电路,有什么高深之处?

网友A:
别谈钱,我们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整死友商!

网友B:
备份焊盘  以适应不同封装 不同位置的 元件

网友:
看样子是适合不同规格原件

网友C:
q2 q3  明显是并联的啊,说明参数一样,封装不一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谈钱,我们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整死友商!

不谈钱,咱谈缘,一元两元的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备份焊盘  以适应不同封装 不同位置的 元件

+1,明显是这样...

二○二五年六月十一日

网友D:
Q2Q3是并联的焊盘,适合用不同大小的零件

网友:
能用就行,别纠结

网友:
难道你没发现Q2 Q3焊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q2 q3  明显是并联的啊,说明参数一样,封装不一样而已

双向可控硅在这种电路一般不并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Q2Q3是并联的焊盘,适合用不同大小的零件

这种成本的还能预留空位,罕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成本的还能预留空位,罕见

这样做就是为了节约成本  打一张板 就能兼容几种烙铁手柄

网友:
啥玩意,看起来就是只盲控导通角,哪有真控温?

网友:
LED2那些空缺你可以直接复制LED1,那个三极管不用补呀,应该是备用位用于小功率的吧

网友:
Q2和Q3是一样的  ,只装一个Q3而已。
应该是通用电路板 ,可以安装更大功率的发热元件

网友:
2和3装一个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