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踢脚线直流排线

楼主(2025-06-11):
现在家电有锂电池背书, 除厨房卫生间外,基本都小功率了, 想在踢脚线位置放低压直流电. 大家能否给个建议, 是12v还是24V还是48V好, 将来USB会支持48V了, 现在家里12v的小适配器多

网友:
多放几根线,3根,共地可以搞2种电压么

网友:
关键是你到底想干啥?

二○二五年六月十一日

网友:
会有压降,48转换自然是最好的

网友:
不建议12v 压降太严重了

网友A:
肯定不能上48V,书本上说了,36V以下是安全电压,以上就不保证了哦……

网友:
直流压降太厉害,线粗点好,电压高点好。

网友:
要空有余量

网友B:
没必要,简单点好。真没什么用和没有必要性,反而浪费时间精力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能上48V,书本上说了,36V以下是安全电压,以上就不保证了哦……

那是工频安全电压,就是有效值36v,它的最高电压是36x1.414=50v,就是说50v规定为安全电压,那么48v在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简单点好。真没什么用和没有必要性,反而浪费时间精力金钱

说的是,当年装修都要布电源线、电视同轴电缆、网线、电话线甚至还有s端子线、环绕音箱线等等,结果电视没人看了、电话有手机了、上网有yifi了、音响也不开了~弄的只有电源线有用,其他都白费。

网友:
先说需求和用途,家用电器用的了12V的也就光猫和路由器,最多还有柜子的灯带,再多想不出了

网友:
电压低了电流就大了吧,想要用多粗的线缆布线

网友:
低压线损问题要考虑

网友:
看你需求。。。。 其实我觉得电压高一点损耗小。
但是如果你都是 12V 设备,且用2.5的原220V电线(BV-2.5)的话,12V也没有啥损耗。
但是你用的是RVSP 或者网线等配线。那应该损耗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能上48V,书本上说了,36V以下是安全电压,以上就不保证了哦……

确实,被poe网线电过

网友:
不纠结 直接来个2400W可调

网友:
无语。
凑字,凑字数。

网友:
没有太大的意思

网友:
踢脚线里面还可以走220V的交流电,节省穿线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