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暴力拆奥克斯电蚊拍

楼主(2025-06-11):
电蚊拍距离上次改装使用不到2个月,现在就暴力把它给拆毁了!

这电蚊拍花了不少精力折腾,现在,终于送它进了垃圾桶。。。。。。。。。。

让它进垃圾桶的原因是只要空气湿度大一些,它就咝咝响漏电。
自从改装后电压提高了这种情况更严重,没改之前只有空气湿度非常大的时候才会漏电。
现在漏电越来越严重,在暗处看得到放电火花,高压网的支架有一处击穿,
于是想到的是用刀刮击穿部位把导电得物质去除,尝试把拍子外框拆开把网架取出来,拆不开。
那就只能隔着高压网刮了,但是,击穿部位在网架与拍子外框结合部,
刀很难够到要刮的部位刮得非常费劲。要是不在与外框结合部,那就没有什么难度。
刮完后当时是没漏电了,过了几天又在同一位置开始漏电。于是,改用斜口钳把漏电部位剪掉,
能剪得到得到得地方全剪了,同样是剪得费劲,还把与击穿位置的外层高压网的其中一层高压网剪了,
剪完这些后也没有彻底解决,过几天还是会漏电。
然后,用烙铁烫漏电部位,把击穿部位杂质烫掉,没有撑几天还是会漏电。
最后把击穿位置的外层高压网彻底剪了,照样还是会漏电。
看来要彻底解决漏电只有把网架取出,把击穿部位彻底剪掉。
由于,之前已经用刀撬过外框尝试把外框拆开取出网架,这个方法行不通。
那就采用击打法再次尝试拆开外框。

于是,抡起拍子朝墙壁砸去。。。。。。。。。。。。。
几番操作下来

外框依然严丝合缝没有分开的迹象,再砸几下依然稳如泰山,
再定睛一看高压网已经变形,中间层网已贴到外层网了。
看来修复无望了,索性把它毁了,三天两头的漏电。
继而,一通狂砸,外框终于断了,还别说这塑料真结实

其实使用还是可以用,电蚊子还是劈里啪啦巨响,
但是,心里总感觉不舒心,毁了算了。

曾经折腾它的记录

拆修奥克斯电蚊拍(AUX FC-889)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07&fromuid=1976637

奥克斯电蚊拍更换高压电容,增加电蚊威力试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11&fromuid=1976637

把电蚊拍14500锂电改成18650,同时升级输出功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40&fromuid=1976637

电蚊拍的遗体

就是这部位击穿漏电

断了不是,是你NB还是我NB,这下服了吧,哈哈

里面是滴了胶,难怪撬不开

板子还是留着,其他的就让它进垃圾桶去吧,那是它的最终归宿。。。。。。。。。。。。。。。。。

说实话要真心修还是应该可以修好的,一开始用刀刮解决漏电无果时,
就想到用电钻把击穿部位的网架钻掉,再用电磨平缺口,这个部位漏电问题就彻底可以解决。
就是始终没有没采用。

END

网友:
嚯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哟……

网友:
我也想把铅酸的改成锂电的,学习一下

网友A:
这电蚊拍被你摧残,蹂躏,折磨成这样了,真是太可惜了,哈哈,楼主又换新的了。话说,这种高压打火的位置可以试试一款老产品----灭弧零,以前那种大肚子电视机的显像管上用的,涂抹上防止打火击穿等作用,主要还是起绝缘作用。

网友B:
楼主,还是买新的吧。

网友:
距离太近吧

网友:
感觉电蚊拍挺简单但又不好修……

网友:
越修越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蚊拍被你摧残,蹂躏,折磨成这样了,真是太可惜了,哈哈,楼主又换新的了。话说,这种高压打火的位置可 ...

用在显像管上它是密封在高压帽里面,用在这里不合适,油乎乎暴露的沾灰尘,蚊虫,会加激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买新的吧。

没得用了,那肯定要买新的了

网友:
是你NB还是我NB,这下服了吧,哈哈

网友:
入夏必备保留节目

网友:
大佬主要是想换新的了。

网友:
我买了一个,6.5包邮,电池很小,电路板一样,有个紫色LED,可以一直开机吸引蚊子,自动啪啪啪,温度比较高,插充电器才行

网友:
说好用肯定是单层网的那种电蚊拍,安宝的是4000V网面大,天网的是7000V网面小,就连苍蝇都可以干死,这种三层网间距太密了,只能打蚊子,小咬。

网友:
涂点704可以不?

网友:
GDP又拉动了一丝丝

网友:
真是会摧残  电池还能用么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好像当时是10块左右入的手,用着挺好的,用得也少,也就蚊帐进蚊子了用一下,其它时间基本不用,充一次电用好久的.
另外,这些电蚊拍都是超声热熔的,没有滴胶,但热熔很结实的,相同材质的等于合在一块了,当然强度大

网友:
这拆的真的很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