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我又来打扰大家了 一个线性电源出问题

楼主(2025-06-11):
龙威305dm 电压的电位器已经调到0 但会显示5v左右
开机约10分钟左右 会慢慢降下接近0
电位器已经换过了 请问还有什么原因

电压显示会跳动,电流表不会显示读数,已经测试过了
补充  电流没有读数 经过喷wd40后 清洗有后有读数了

调节器

侧面观

输出接口后视图

读数面板正面视图

读数面板背面视图  好读飞线 不知有没错

另一个角度接线

输出口接线

好像是单片机

网友A:
开局没有图,一切都靠猜...

二○二五年六月十一日

网友:
跟电位器 串联一起的电阻 看看坏了没

网友B:
泄放电阻检查了吗?

网友:
接个负载试一下,估计是泄放电路比较慢

网友:
测量中间脚的电压看对不对稳不稳,顺藤摸瓜看去哪里了,那里也稳定就看这个输入的部分是和另外哪里比较电压,可能那一路不稳或者反馈过来半路不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局没有图,一切都靠猜...

是滴,就几个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局没有图,一切都靠猜...

有了有了 帮忙分析一下
你要什么图 随时可以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滴,就几个文字

有了有了 帮忙分析一下
你要什么图 随时可以补充

帮帮团 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泄放电阻检查了吗?

哪个漏放电阻
还放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个漏放电阻
还放指点

不用管什么泄放电阻,,你万用表接输出端,,电源由最高输出电压一下拧到0,,如果万用表显示0了,,电源表头不到0,,就不是泄放电阻问题了

网友D:
数字表头,,如果潮湿天气,都有可能会有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管什么泄放电阻,,你万用表接输出端,,电源由最高输出电压一下拧到0,,如果万用表显示0了,,电源 ...

芯片后面那个横放电阻是干嘛用
好别扭阿

感觉这机器  以前的人修过的

我自己现在拆开打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表头,,如果潮湿天气,都有可能会有这种问题

好的 我测试一下 现在电流表有读数了
估计不太准 可能得换琴键开关

这飞线太多了 特别那个ad的后面的电阻 完全不懂

网友:
这种估计不是电位器的问题,要查芯片外围阻容原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漏放电阻
还放指点

第10张图,两个大电容旁边的白色的水泥电阻就是泄放电阻,也叫电压跟随电阻,当电压从高电压突然调到低电压时,为了泄掉两个电容里面储存的电量,设计了这两个水泥电阻,这样电压才能迅速的降下来。

网友:
水泥电阻 容易坏

网友E:
这种二手的电源到手第一件事就是把可调电位器全部换成新的,内不小的可调虽然可以先不换,等电源没啥大毛病了还是建议换掉。其次就是把电路板所有的焊点再焊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二手的电源到手第一件事就是把可调电位器全部换成新的,内不小的可调虽然可以先不换,等电源没啥大毛病 ...

那个数码管显示的芯片 后面补一个电阻是什么意思 ?
我好像拆了 也可以显示

现在就是读数误差有点大

也可能我的万用表性能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数码管显示的芯片 后面补一个电阻是什么意思 ?
我好像拆了 也可以显示

这个不太清楚,有可能就是校准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