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oc5738的CS脚电阻立正一个,果然降低了亮度

楼主(2025-06-11):
在坛里老师指导下终于点亮了一个破车灯,但是太亮又灯板太烫,里面的8脚螃蟹型号是oc5738,试着把cs脚接地的两个R250电阻立正一个(断开),亮度和热度都降低了,效果不错。

R250电阻是2.5欧吗,表测好像是0.25欧?
断开一个R250之前12v电压下电流1.25a,之后就是0.7a了,亮度没那么刺眼单足够了,灯珠也不烫手了。

网友:
电流小一半

网友:
医疗机构?又一个专家?

二○二五年六月十一日

网友:
R250阻值就是0.25Ω吧,250毫欧

网友:
电流小了!!寿命指数级增长

网友A:
这不是立正,是稍息。动作要领不合格,重新军训

网友B:
展示身份了?医疗方面的电子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立正,是稍息。动作要领不合格,重新军训

您那时老黄历了,现在时兴立正和躺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展示身份了?医疗方面的电子专家?

这么可能~只不过捡到半本病例本(去屠宰院不都得先买吗?被宰过了也就扔做废纸),随笔写点哄骗巨著而已。

网友:
行驶中使用,长时间停车,就关了车灯

网友C:
降低了亮度还能够延长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低了亮度还能够延长寿命

原亮度下灯珠热到手碰不了,估计不长时间会热死,降低亮度后手摸感觉不到格外的热,功率降到8w上下,当个手电用亮度也足够了。

网友D:
二个并联的输出电流设定电阻,都是0.25欧,并联电阻0.125欧,断开一个,总电阻从0.125欧增大到0.25欧,电流减小约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个并联的输出电流设定电阻,都是0.25欧,并联电阻0.125欧,断开一个,总电阻从0.125欧增大到0.25欧,电流 ...

老师说的对,真是这样的。
记得250是25x10的零次方,就是25x1=25,错在哪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说的对,真是这样的。
记得250是25x10的零次方,就是25x1=25,错在哪呢? ...

标注的是R250,你大概没有注意到最前面的一个R,只看了250,250就是25欧姆。最前面的R表示"0.”,所以R250就表示0.250欧姆,精度±1%,如果标注的是R25,则是0.25欧姆,精度±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注的是R250,你大概没有注意到最前面的一个R,只看了250,250就是25欧姆。最前面的R表示"0.”,所以R2 ...

也注意了数字前面的R,但是不知道它表示“0.”,谢谢老师指点。
只知道贴片电阻上数字最后一位是0的个数;色环电阻最后一环是表示误差,但是贴片电阻误差咋表示的呢?

网友:
电阻并联的,拆掉一个之后电阻变大,限流更多。自然输出的电流更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注意了数字前面的R,但是不知道它表示“0.”,谢谢老师指点。
只知道贴片电阻上数字最后一位是0的个数 ...

102表示1KΩ,精度±5%,而1001表示1KΩ精度±1%,增加了一位有效数字。这是最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2表示1KΩ,精度±5%,而1001表示1KΩ精度±1%,增加了一位有效数字。这是最常用的。 ...

原来这样,谢谢老师了。
都去注意阻值了,精度常常是忽略的,所以提起精度就云里雾里不知所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