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惠普E3610A可调电源与安捷伦的电源应该一样

楼主(2025-06-11):
前段时间淘的到手试机发现变压器损坏,由于是110的在咱们这损坏也正常吧,于是把变压器拆了顺便把它改成220V的,好就好在这个变压器初次级可以分开,次级不用动直接拆除初级线圈重新绕,现已修复,发出来随便让大家看看吧

网友A:
变压器没有拆解痕迹

网友:
会修理的都是厉害

网友:
修手机用刚刚好

网友:
以前可能适用,现在是电压不够高,电流不够大,过时了

网友:
第一次见惠普的可调电源

网友:
手艺不 错,可调电源修好用着方 便

网友:
电流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没有拆解痕迹

次级不用动,初级在里面,次级与初级是两个骨架,硅钢片拆了两个骨架就分开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技术也厉害

网友:
这个电源有点年纪了,现在看上去电压电流范围都不怎么够用。

网友:
简洁大方
想仿一个,电压范围加大点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总比没有强,其实电压太高了也是没多大用,修个小东西还不错。

网友:
所以用变压器就是好,变压一换都可以了。

网友:
这是线性电源?

网友:
惠普的仪器还是很牛的

网友:
电源做工很好,就是电压电流范围有点小,修个手机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变压器烧了,机子没烧,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