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88NV1120简直是最差的固态主控,没有之一

楼主(2025-06-11):
拿到一块120G的KingDian固态,到手认盘,但读写奇慢,拆开一看,发现是88NV1120+海力士H27Q1T8QEM6R

这个方案有工具,那开卡吧,开出来放积分商城福利坛友

开卡成功

测试下

这…………无语中……

跑圈

全盘写38M,卧尼玛……

忍不了,打死忍不了,搬板去了。

网友:
这个主控本来性能就不是很好
再加上颗粒还是hy16t 本来也烂

网友:
同意!!!!同样还有1074

网友A:
换个Intel或者美光或者吐屎吧的FLASH试试?

二○二五年六月十一日

网友:
我论坛发帖求助,好像就是马牌这个二货,我按教程开出来,也就和机械盘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Intel或者美光或者吐屎吧的FLASH试试?

然后发现没固件开不了 马牌的固件一直基本没流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后发现没固件开不了 马牌的固件一直基本没流出

此时需要一句:FUCK...

二○二五年六月十一日

网友C:
大神,我有四个西数的固态。都是单位统一配的,一点也不稳定,不是死机就是蓝屏的。不知道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能帮我搬板或者做成U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有四个西数的固态。都是单位统一配的,一点也不稳定,不是死机就是蓝屏的。不知道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

可以,不过这个颗粒大概率带锁,到手估计我需要现研究一下。

网友:
46XT 是不是随便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有四个西数的固态。都是单位统一配的,一点也不稳定,不是死机就是蓝屏的。不知道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

先看序列号是不是不一样,一样的肯定是假货,不一样就凭序列号去官方网站去查,一看到颗粒那么大一个闪迪,应该是正品

网友D:
看来范师傅最近是没啥可折腾了哈,这主控我连折腾的欲望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范师傅最近是没啥可折腾了哈,这主控我连折腾的欲望都没有。

本来想救一下,没想到烂泥扶不上墙

网友:
JMF662 表示不服!!!

网友:
便宜没好货(我指这个主控便宜),就像是螃蟹,我甚至都懒得去扣颗粒。
垃圾主控配垃圾颗粒,完全就是冲着挣一波就跑路来的

网友:
一等价钱一等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有四个西数的固态。都是单位统一配的,一点也不稳定,不是死机就是蓝屏的。不知道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

我感觉你这个蓝屏是内存问题,或者系统问题,装的那种Ghost系统

网友E:
这个主控确实烂,加上hy16 2d tlc更是卧龙凤雏,另外问一嘴。hy16 tlc有啥主控能开pslc吗?ss 1y 19nm 2d tlc都可以3281开pslc,这货感觉没多少主控支持开ps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控确实烂,加上hy16 2d tlc更是卧龙凤雏,另外问一嘴。hy16 tlc有啥主控能开pslc吗?ss 1y 19 ...

上安国试试?

网友:
不太喜欢玩2.0主控,希望有啥3.0主控能开这玩意pslc的?群联不清楚,慧荣好像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