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车组电动车电池,最好是软包铁锂开始玩

楼主(2025-06-11):
如果你刷抖某,都是教你硬包大单体。软包,狗都不。。。狗不要我要。
1、软包无假。没有什么硬包那种把鼓起的压平,然后磨极耳、激光重新打标之类的冒充。软包全新就是全新,二手就是二手。
2、软包好鉴别。硬如板砖的,基本上就是循环少,初选过关,只需要内阻表打一下即可确认。按上去软了就指定不行,循环多,寿命不久了。
3、软包好焊接。一把木柄傻烙即可。铝极耳也不怕,含氟的助焊神水滴一滴,铝片也能吃上锡。
4、软包便宜。

网友:
实话实说!有道理!

网友:
软包铁锂便宜不着火

网友:
重要的是好电池,没有好商家卖............

网友:
说有有道理啊,软包性能和硬包的是一样的

网友:
原来软包也有这么多优点

网友:
含氟的助焊神水,是啥玩意。

网友A:
洗洗睡吧,起火的大部分都是软包的

网友:
软包要保护好。
最好有原装的支架

网友:
大部分卖电池的商家都是卖几个月跑路,重新开店

网友:
各位大佬有没有推荐的软包卖家啊

网友B:
标题就是伪命题,第一条就可以走了,软包是翻新的重灾区,你没见过说明你见得不够多。卖软包电池的不仅跑路快,着起来送走的也快。

网友C:
某鱼大部分卖软包LG电芯的都是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题就是伪命题,第一条就可以走了,软包是翻新的重灾区,你没见过说明你见得不够多。卖软包电池的不仅跑路 ...

不要为了抬杠而抬扛,软包铁锂电芯看一看,捏一捏心里就有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鱼大部分卖软包LG电芯的都是寨。

那是三元。我说的是铁锂。

网友:
铁锂买比亚迪刀片吧,47.7ah的不到30元,已转镍,直接焊接或是买支架螺丝压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洗睡吧,起火的大部分都是软包的

如果软包铁锂还大部分起火的话,我劝你告别电池吧

网友:
你是没遇见过鼓包放气的吧    照样当新的卖   其实容量早就不行了  而且软包更容易漏液  鼓包   自己家用  铁锂圆柱才是上上选     单体只是节省空间

网友:
新手,最好是两头带螺丝的,直接用连片拧就行,优点组装方便,缺点,体积大些。

网友:
现在软包用废了也有不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