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46xt+15139-256G 双贴512G不掉速固态U盘制作

楼主(2025-06-11):
最近做U盘,使用nw821和nw831双贴2246xt G2板,做512G的,成功了,读取速度390M写入155M不掉速,4K正常的30M左右。因为成功带来的喜悦。就把手里好的Msata512G固态拆了打算做U盘,颗粒是15139-256G两个盘拆的,共4颗。用2246XT贴好之后,准备开卡,结果找不到id,识别不了。然后就疯狂的找帖子,最后也是看到一些提示,自己改下id就可以了,尝试了下,开卡成功,速度读400M写300M全盘不掉速,4K30M以上,两个512G U盘都跑圈通过,测试时全程也没有掉速,在我印象中只有带缓存的才不会掉速,没想到xt的也能不掉速,真是意外之喜啊。颗粒本质挺好的,就是好盘拆下来的,但为了留有备用空间,开的500G的,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开满也没问题,都试了。

最后问下为什么我写帖子的时候上传图片总是限制啊,总提示超出,我看其它人图片挺多的,为什么能上传呢?我也是新手请教各位了。
相关测试图片放评论区,正题里上传不了。

楼主:
相关的图片

楼主:
SM2246XT R1212A 15139-256G 量产工具

用到的量产工具

楼主:
PS3111没玩过,也没有看到显示支持,就不尝试了。

网友:
闪存是不错,上PS3111,性价比更高些地

网友:
PS3111没玩过

网友:
l06b上46xt也不错

网友:
46XT,没有缓存的话,写入放大要大些,4K也要小些

网友:
46xt配mlc可以不掉速是因为直写速度ok,58xt配tlc都是模拟slc单纯就是为了跑分漂亮,直写的话速度惨不忍睹,不如机械硬盘。理论上来说模拟slc固件调度要比直写复杂的

网友A:
15139上2258XT或者PS3111更合适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139上2258XT或者PS3111更合适一些!!

58xt掉速严重

网友B:
G2版本的  46xt 和 58xt用过的来说说,稳定性比  中长款 的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G2版本的  46xt 和 58xt用过的来说说,稳定性比  中长款 的如何?

46xt肯定完胜

网友B:
似乎没看清我的问题。

46xt 和 58xt有  G2版本的,也有G2中长款 的
所以,我的问题是
G2版本的  对比   中长款的,稳定性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似乎没看清我的问题。

46xt 和 58xt有  G2版本的,也有G2中长款 的

中长款稳定性肯定完胜,散热明显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