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吃饱撑2262EN+HY3DV4报错Read ID Fail麻了

楼主(2025-06-11):
两粒在2259xt拆机打标为H27Q1T8PEA8R的颗粒,改了1.8V,去了土狗能看到ID,开卡工具Flash.SET里面有但是ID有几位不同,改了ID开卡一直报Read ID Fail 无解中...缓存是单帖一颗全新三星256M,什么高位低位设置容量也是同样报错,麻了

网友A:
你这flash的ID不对啊,应该是假标。
大佬说找个beta版的工具,改下ID,然后把flashdb改成只读,就可以开卡了。如果成功了请告知,我的转接卡被我搞坏了没法测试

网友B:
卡25%是缓存问题,缓存不知道真标假标,换一个品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25%是缓存问题,缓存不知道真标假标,换一个品牌试试

换了4粒了,缓存应该没有条线的吧

网友C:
没过50好像都是缓存问题,干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过50好像都是缓存问题,干缓存……

干了2个镁光,一个三星的还是死活卡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flash的ID不对啊,应该是假标。
大佬说找个beta版的工具,改下ID,然后把flashdb改成只读,就可以开卡 ...

flashdb不会还原的,是beta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25%是缓存问题,缓存不知道真标假标,换一个品牌试试

我说的换一个品牌,是设置里,选择一下诸如亚南,美光,海力士这些品牌试试

网友D:
2262EN目前公开的固件,应该是不支持3DV4吧。至少我没见用3DV4开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62EN目前公开的固件,应该是不支持3DV4吧。至少我没见用3DV4开过的

就是吃饱撑试试

网友:
3DV4漏电王,开成PSLC吧

楼主:
打标应该是假的,真身是H25QFT8B3A8R

网友:
62en和63xt一样,flash.set好像不让随便改了beta版本试试也许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