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LM78xx另类用法

楼主(2025-06-11):
0.5-20kHz功率放大,不失真功率320mW

网友:
居然还可以这样用,很不错的

网友:
我记得坛里有人用7812做过一个小功放

网友:
拿来做个功放,听听效果怎么样?有没有模拟味

网友:
穷则思变,这个方法我九十年代上大学看电子世界上就有这个,还有把金属壳三极管管壳磨掉漏出里面的芯片做光敏传感器

网友:
功率还能大点吗

网友:
还不如直接上LM12

网友:
TL431、NE555也可以做功放的。

网友:
320mW,感觉没什么用途阿。
扫一下频响曲线看看?

网友:
有没有 算一下 比如放大倍数之类

网友:
频率范围不够吧

网友:
九十年代的电子报上刊登过用LM317做功放的。

网友:
没有负反馈,会成振荡器吗?

网友:
好方法,可以玩玩。

网友:
本质就是一跟随器

网友:
见过用317做的

网友:
俺总感觉用线性很好的光敏做光电放大应该不错

网友:
理论上不是 78系列在放大而是 三极管先放大然后影响78系列的对地电流。

网友:
只是跟随叠加+5V输出。玩玩可以,但还是图腾柱输出效果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