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全网首拆ETS/EMCO公司生产的6507环形天线

楼主(2025-06-11):
环天线正面,有一个输出端口和内置预放开关,以及过载指示灯和电源指示灯

环天线背面

环天线侧面

主芯片采用KH300A高速运放。KH300A是一种电流反馈放大器,提供从直流到85MHz的-3dB带宽。其上升和下降时间为4ns,驱动能力为22Vpp和100mA,进一步增强了KH300的卓越规格。使用KH300就像添加电源和增益设置电阻一样简单。与传统运算放大器设计不同,KH300在-1的增益下实现最小的稳定时间,在+1的增益下实现最大斜率,等等,而在增益设置为1到40的反相或非反相模式下,KH300提供一致的性能。因此,使用KH300的设计大大简化。而且由于不需要外部补偿,生产线上的“微调”已被消除,使KH300成为生产环境中高效的组件。从直流到45MHz的平坦增益和相位响应,以及卓越的上升和下降时间,使KH300成为广泛脉冲、模拟和数字应用的理想放大器。45MHz的全功率带宽(20Vpp,负载为100Ω)和3000V/µsec的斜率消除了许多应用中对功率缓冲器的需求,例如驱动“闪光”A/D转换器或线路驱动。对于需要较低功耗的应用,KH300可以在低至±5V的电源下工作。快速的过载恢复(20ns)有助于防止在通信应用中数据丢失,而平坦的相位响应则减少了失真,即使在数据必须通过较长的线路传输时也是如此。

里面还有两个铅酸电池

网友:
最重要的环形铝管里面的线是怎样接没有拍

网友:
管脚都是金闪闪的

网友:
专业,里面板子用料看着不 错

网友:
圆环尺寸、内部线圈、圈数以及耦合能否说说

网友:
这短波天波高级

网友:
看起来是个高级货

网友:
里面的东西很古老的样子

网友A:
说人话,这是干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人话,这是干啥的?

应该是长中短波有源接收天线,,应该用于专业的频率接收扫描设备,不能用于电台发射,家用收音机使用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是短波机上面用的把

网友:
这种是标准增益天线,作为接收机天线效果并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人话,这是干啥的?

EMC测试用

网友:
这东西,好像有点根本不懂的样子。

网友:
看着好高级

网友:
信号增幅器

网友:
用什么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长中短波有源接收天线,,应该用于专业的频率接收扫描设备,不能用于电台发射,家用收音机使用效果应该 ...

能用于收音机的话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