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6口DIY充电器+风扇换电池+导热油干烧保护开关

楼主(2025-06-11):
多年前坛友开发的QC快充6口充电器,估计还有人记得。
突然不工作了,维修一下。

纯手工焊接,对付着用哈哈

对地打了一拳,发现U7这一路的供电对地短路,给它供电的前级24V电源也是表现过载保护

量下来是D7二极管击穿,淘宝二极管大概虚标了?不过用了这么多年才坏也够本了

烙铁把二极管拆下来依旧短路,看样子这一路芯片也垮了

热风枪吹下来这一颗芯片,其它没动,6口充电器变成5口充电器,又能继续服役了。
为啥没有换一颗新的芯片,实在是懒得翻柜子了。

又到了夏天,同事家大女儿的风扇挂了,小女儿同款风扇去年找我换过电池,
买来两并14500锂电带保护板的,

去年换过同款,轻车熟路,把充电线剪掉接上去利用那个接口

焊点还是很饱满的

套上绝缘管,固定电池,上螺丝,结束,两姐妹又能用同款风扇了

隔壁的进口Huber导热油循环系统总报错,怀疑防干烧的液位浮子开关有问题,打开外壳测量果然如此。

另一台进口的Julabo也是报错,二十几年的老机器了,把两个浮子微动开关都拆下来,原电线短接机器就不报错了。
但是失去了缺水防干烧的保护功能,得买新得微动开关换上。

两颗微动开关都是德国Cherry,但是型号不同,一颗E63,一颗DB5,

内部结构相同,外面触发的杆子不同。

E63是铆钉固定,打开之后把触点用A4纸蹭亮之后恢复,DB5是整体封装,只能暴力拆壳,没法复原了,一颗新的微动十来块钱。

最后楼下好像在安装光伏-储能-充电桩,有两个储能柜,250度电,4个7KW慢充桩,2个20KW直流快充桩。
都是易事特公司出的整体方案。最近一直下雨,估计调试完得到月底了,期待一下。

网友A:
修自己的充电器不算,我想问问修风扇和微动开关,工钱给多少蜂蜜?

网友B:
一次干三四个活,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自己的充电器不算,我想问问修风扇和微动开关,工钱给多少蜂蜜?

特产老白干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干三四个活,漂亮

干活拍照比较少,咔咔就是干

网友C:
老实说,10块一个的微动该收多少小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实说,10块一个的微动该收多少小钱钱。。。。

免费的,从来不收钱,让运保买来微动开关,我把它换上就行哈哈

网友:
维尼维尼,蜂蜜蜂蜜,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干活拍照比较少,咔咔就是干

一边干活一边拍照确实难受,干之前想拍的仔细点,留着发帖用,干着干着就忘记拍照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只有干活前的照片和干活后的照片

网友D:
充电器现在看来当初成本太高,小风扇其实没啥用

网友E:
一看标题,就知道又来了一个高手、一个技术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边干活一边拍照确实难受,干之前想拍的仔细点,留着发帖用,干着干着就忘记拍照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只 ...

这个体验很真实,所以,我就嫌麻烦,不拍照了,当然,也就不能发......

网友:
修好不收费?那不是当赚人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边干活一边拍照确实难受,干之前想拍的仔细点,留着发帖用,干着干着就忘记拍照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只 ...

哈哈,我基本都是这样
所以有些改完的东西也不好意思发出来

网友:
充电器6口变成5口,又能继续服役了

修自己的充电器凑合用,修同事小风扇挺细致

网友:
6口的充电器可以插很多充电线,不过一般难得使用满。

网友:
总是双响炮呀,看来不攒够不发帖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现在看来当初成本太高,小风扇其实没啥用

主要是那颗tps5430芯片有点贵,其它都还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看标题,就知道又来了一个高手、一个技术人才。

过奖了,业余玩玩,谢谢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