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分子筛能不能当变色硅胶一样用于照相机望远镜等仪器的干燥保存

楼主(2025-06-11):
分子筛能不能当硅胶一样用于照相机望远镜等仪器的干燥保存

网友:
应该可以吧,毕竟也是吸潮用的,就是成本有点高啊

网友:
分子筛?过滤氧气用的?这个要看能不能吸湿

网友A:
还是老老实实干燥剂,便宜又实用

网友:
分子筛的种类五花八门,功能各不相同的,要区分使用。

网友:
老老实实用变色硅胶吧。其实最好每个月拿出来用一次(摆弄一下)变换一下放置方向。反而不易生霉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老老实实干燥剂,便宜又实用

是的,说的有道理

网友:
干燥剂微波炉打一下可以恢复效果

网友:
这个还是,术业有专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