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淘了一些3.5寸的墨水屏,找不到资料,不知道怎么驱动

楼主(2025-06-11):
在闲鱼上淘了一些汉朔的3.5寸电子价签,不知道怎么驱动了,看屏幕接口也是24pin的,但是感觉电路和常用的24pin不一样,想用ESP32驱动,找不到驱动代码

相关资料:
https://github.com/OpenEPaperLink/OpenEPaperLink/issues/30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el=AaronChristophel

网友A:
到立创开源平台看看,有屏幕接口定义了,应该有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立创开源平台看看,有屏幕接口定义了,应该有驱动

https://oshwhub.com/search?wd=%E5%A2%A8%E6%B0%B4%E5%B1%8F

网友:
刚开始咋一看,还以为是红岩玻璃墨水瓶哩,可以在网商平台去照相搜索,很多都有相应的使用视频教程的,取之一用即可。

网友:
没弄过这个屏只为参与;我比对了一下板上标注的接口定义应该和其他屏的24脚位置一样,看到升压电感附近有一个2R2的电阻,建议换了底板后用大显或微雪的3.7寸(驱动为SSD16**这一类)的例程驱一下试试看看有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