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阻多少能组电池组???

楼主(2025-06-11):
18650         25000mah

13串12并的   坏了1串     打算 每串拆1个出来   变成13串11并
拆出来的测了内阻26-27毫欧左右   内阻怎么样???

其他的没有拆        就这个内阻还能组电池组吗??(多个并联内阻会变低是吧)

网友A:
看起来像电动车用的,并联少了,输出电流低了,坏的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电动车用的,并联少了,输出电流低了,坏的更快

怎么解??

网友:
内阻并不能完全代表电芯的容量   还是要把那坏的一串   每个都看看   其实电池不建议并这么多   因为木桶效应   并联的那一串  其中一个不行了   整组电池都受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