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必联SG108M网管交换机RTL8370M主控顺求固件

楼主(2025-06-11):
手里两台必联B-LINK BL-SG108M 8口网关型交换机都是闲鱼上30几元淘来的,采用RTL8370M芯片

原机固件版本如下:
设备类型
8口千兆管理型交换机
MAC 地址
3C:33:00:89:CB:49
IP 地址
192.168.3.199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网关
192.168.3.1
固件版本
SW 104.8370.1.5z
固件日期
2013.05.21
硬件版本
v1.0
这个版本并不好用
1.只能TAG UNTAG VLAN ,无法透传下联设备的VLAN
2.备份配置文件 只保存了VLAN信息,并不会保存端口隔离和其他配置信息

好在交换机跑满千兆(大约950M)没有问题,不像一些千兆傻瓜式交换机只能跑870M
付上拆机图 顺便求大佬有没有这个芯片的其他固件,编程器备份也可

网友:
2013年的东西,还是比较老了。十来年前智能手机不普及,对WIFI没什么需求(也就是笔记本电脑),所以在学校垃圾站捡到的路由器是个有线的,那时候觉得里面很神秘,现在都认识了,知道是怎么会事。路由器产品是软件和硬件工程师一起协作做出来的,软件方面有芯片厂家(螃蟹)提供SDK,开发手册和技术支持,很多路由器好像直接是移植开源的路由器固件,做一个gui出来方便用户配置,硬件的话就比较简单了,按照主控芯片的datasheet中的电路图即可,有线路由器很简单拉线即可,无线的设计RF部分就比较吃经验了。

网友:
几十块钱要求别太高

网友A(2025-08-14):
需要更换W25Q16BV,此固件完美适配,开机后需要重置下(备份的时候没重置)。
MAC修改地址0x1FC000,默认IP地址192.168.1.1,无账户无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更换W25Q16BV,此固件完美适配,开机后需要重置下(备份的时候没重置)。
MAC修改地址0x1FC000,默认IP ...

谢谢大哥提供速康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更换W25Q16BV,此固件完美适配,开机后需要重置下(备份的时候没重置)。
MAC修改地址0x1FC000,默认IP ...

大哥你知道必联SG108不带网管的那款机器可以改网管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知道必联SG108不带网管的那款机器可以改网管么

那就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