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又有新发现。

楼主:
上次分享薅245烙铁芯冠簧的方法给大家,很遗憾,只能薅正负端的冠簧,还有温度端的触片没有薅到。今天分享如何薅能用于245烙铁温度端尾插的触片。看看这个公头粗细是不是很像245尾端。拿出渣渣的卡尺测量1.5mm,是不是和245尾部一样1.5mm。245烙铁芯也测量一下。完美,简直绝配。就是这个东东,大家轻点薅,要不后来才看到的坛友去薅又涨价了。

网友A:
尾巴这里好像是负极吧

网友:
厉害,这也行的啊

网友B:
这是什么冠簧。这顶多算个插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这里好像是负极吧

245尾巴是热电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冠簧。这顶多算个插片。

我没说这次是冠簧,正极和负极冠簧上次分享过了。这次我说的是245尾部触片。

网友C:
还在用t12的路过

网友D:
看起来好像正合适,挺方便的。

网友:
就差画个pcb板了
楼主好事做到底
完善一下

网友:
厉害了~这也能让你发现

网友:
什么都想撸太伤身体

网友E:
现在好多DIY直流供电的245控制板没考虑带电插拔

经常看到有带电插拔烧坏的板子

可能是3个粗细不同电极插入时尾部略偏就先碰到供电了

但T12等径的就没听说过带电插拔烧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差画个pcb板了
楼主好事做到底
完善一下

JBC_C245支架_干簧管_震动开关JBC_C245支架__20250505074014

下载:https://wwlc.lanzouu.com/iS3ni2ym417g 密码:3b0i

网友:
JBC_C245支架_干簧管_震动开关JBC_C245支架__20250505074014

https://wwlc.lanzouu.com/iS3ni2ym417g
密码:3b0i

网友:
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在用t12的路过

用红包抵扣不用钱的,可以去薅一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好像正合适,挺方便的。

是的,很合适不插端子时内阻49.8毫欧插入端子时内阻51.5毫欧。直接测量阻值1.4毫欧。用于温度检测这个阻值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差画个pcb板了
楼主好事做到底
完善一下

慢慢研究,看看应该如何画个PCB配合薅回来的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好多DIY直流供电的245控制板没考虑带电插拔

经常看到有带电插拔烧坏的板子

应该是程序没有搞好导致热拨插烧坏问题吧!!温度检测端没有插入应该是没有温度报错,然后不加热。烙铁芯插入温度检测端在最里面,应该接触到的时候正负应该也确保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