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拆拆 中国移动光猫 HX5-9saLite (中兴)

楼主(2025-06-11):
拆拆拆 中国移动光猫 HX5-9saLite (中兴) (ZX279133)
他只是个10GM 光猫,尽然用上了中兴最强主控 ZX279133。还要用路由器拨号吗?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A:
螃蟹的RTL82218什么参数?

网友:
只是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螃蟹的RTL82218什么参数?

RTL8221B 这是2.5G网口芯片

网友(2025-07-17):
看着做工还可以

网友B:
这个带无线路由功能。原来家里用的移动光猫就是带无线路由功能的,据说是调试机器用的,信号比较差,后来移动公司派人给换走了,换成没有无线路由功能的光猫,只能自己再配一个无线路由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带无线路由功能。原来家里用的移动光猫就是带无线路由功能的,据说是调试机器用的,信号比较差,后来移 ...

这个没有无线功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无线功能吧

看错了,看成是无线的密码了,应该是没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