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示器突然出现竖线和黑斑

楼主(2025-06-11):
显示器出现竖线和黑斑是屏线问题吗?

网友:
这种情况先看一下视频连接线是不是接触不好,如果排除了数据线的问题,那基本上就是屏的问题了,或者屏软排线cof的问题了

网友:
我猜是屏坏了...

二○二五年六月十一日

网友:
线屏, 基本上无解的

网友:
屏坏了,叫漏液,报废

网友:
恭喜你得到一次更换新屏的机会。

网友:
大概率屏幕问题

网友:
感觉右下角那应该是漏液了吧

网友:
黑斑是老化,线可能是接触不好

网友:
屏幕20年了该淘汰了

网友A:
现在显示器价格也挺便宜的换台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显示器价格也挺便宜的换台新的吧。

问题是现在买不到新的LCD显示器

网友:
线条是屏幕排线有问题,黑斑是漏液。我之前一个AOC的就是这样,不过刚好在保修期返厂修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现在买不到新的LCD显示器

LCD的只能去X鱼买二手的了

网友:
液晶屏通病,投影机的液晶屏最多见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的只能去X鱼买二手的了

这个也是买二手的

网友:
应该是链接线接触不好

网友:
受内伤了,用一天是一天,别动还能用好久

网友:
估计寿命到了

网友:
寿命到,屏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