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目前我最满意的网络盒子-炫影SY910

楼主:
目前我最满意的盒子:炫影SY910。
1、尺寸:107 x 52 x 12 mm,也就比信用卡长一些,方便携带。
2、USB口有3个:1个USB3.0 + 2个USB2.0 。
3、供电为5V,Type-C接口,现在的手机充电线就可以用。
4、CPU为RK3528,2G + 8G,蓝牙、红外遥控。

我现在出差或出去游玩,就带着这个盒子+1根Type-C数据线就可以了。供电口用的是酒店电视机的USB接口,HDMI线用的是酒店电视上的HDMI线,如果酒店用的是运营商的IPTV盒子,那更好,直接就用酒店的遥控器。没有的话,就用手机遥控。手机没有红外也没事,用蓝牙遥控就好了。那我走到哪都能追剧了。

也就比信用卡长一些。

3个USB口,1个USB3.0、2个USB2.0

拆开很容易,从这个缺口用指甲一扣,然后划一圈,就可以拆开了。

卸掉3颗螺丝,就能分离外壳和主板了。

这个应该是TTL口,但这个盒子的TTL用用户名和密码,目前未知,连上去也只能是看跑码,不能操作。

WiFi+蓝牙芯片。

红外接收头。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呀!

网友:
可真够紧凑的,很好

网友:
造型很超薄

楼主:
这个有电信版和移动版,配置是一样的,但是一定要选移动版的!!!
只有移动版的才能任意刷机。
价格,我从海鲜市场入手的时候是50元。现在大概在60元左右吧。

网友:
太小了,插电视上可能都会翘起来

网友:
感觉好小啊

网友:
解码能力怎么样,网速怎么样

网友:
如果可以,把运存换成4gb是不是好些

网友:
散热能力还是需要加强,元件太多发热量不会小

网友:
这盒子太小了,除了Intel出过的棒子外应该是最小的了吧?

二○二五年六月十一日

网友:
这么小的,散热热吧

网友:
入手价格不算高做工也算可以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到手刷好的吗?没刷好全网通的我是不要的,破解太难

网友:
主要是没有长期稳定好用的APP。

网友:
能用什么APP?

网友:
缺少一个TF卡位,不知能否刷游戏系统。

网友:
2+8的,还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