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清洗惠而浦产的荣事达洗衣机内桶

楼主(2025-06-11):
看到坛友洗很脏的洗衣机内桶,以为自家的也如此。昨天拆开洗了一下。没有想像的那么脏详见图。

网友A:
这算很干净的了,压个钻石花纹就是“宝石内筒”,也是宣传的一个噱头卖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算很干净的了,压个钻石花纹就是“宝石内筒”,也是宣传的一个噱头卖点 ...

实质表示有较高的洗净率。

网友A:
根据我拆过的几台洗衣机的经验,这个不锈钢桶和塑料底部支撑中间的缝隙有大量的藏污纳垢,你这个筒壁翻折压着底座,不太好拆,还要把一圈翘起来。我拆过一些小天鹅和美的的这部分螺丝卸下之后可以轻松拆开,里面很脏很脏。。
PS:螺丝下掉之后从上部也许可以拆下来,建议彻底拆洗。

网友B:
以后是不是洗衣机厂家设计成快拆式的内筒方便清洗

网友:
我是不是看到有几颗螺丝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拆过的几台洗衣机的经验,这个不锈钢桶和塑料底部支撑中间的缝隙有大量的藏污纳垢,你这个筒壁翻折压 ...

我们这边水沒你那边硬,不会脏成你说的这样。我把二台报废的洗衣机把不锈钢与塑料件彻底分离过,中间并不很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后是不是洗衣机厂家设计成快拆式的内筒方便清洗

海尔有一些内筒设计很好拆。家里有开旅馆的,陆陆续续买了好几台海尔和小天鹅美的,每天都在洗床单被罩。最早的一台海尔超过10年了,前年主板坏了,洗涤程序总是自己中途中断,淘宝50块买了块主板续命,其他的部件没坏,铝线电机,皮带传动,超乎想象的耐用。每年都拆开洗一次里面。海尔的很好拆。小天鹅的内筒波轮非常难拆,后来找到经验。螺丝下来之后就放大床单进去洗。一个程序洗不完,波轮自己就掉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海尔有一些内筒设计很好拆。家里有开旅馆的,陆陆续续买了好几台海尔和小天鹅美的,每天都在洗床单被罩。 ...

螺丝拆了放大床单进去洗,让波轮自己掉下来是个好方法

网友:
荣事达洗衣机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丝拆了放大床单进去洗,让波轮自己掉下来是个好方法

这操作...真骚...

二○二五年六月十一日

网友C:
波轮固定螺丝不好拆,是不是要用专业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丝拆了放大床单进去洗,让波轮自己掉下来是个好方法

并不适合各个品牌的,我修过一台松下的,波轮盘中间的孔有坚纹的,就是因为螺丝松了打滑,导致那些纹磨平了,再也没法固定,如果把螺丝拧下开机,很容易会把那些纹磨平,那就得去买配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轮固定螺丝不好拆,是不是要用专业工具

很好拆的,一把大螺丝刀,逆时针拧就下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好拆的,一把大螺丝刀,逆时针拧就下来了。

试过不行,螺丝口都拧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过不行,螺丝口都拧滑了

那是你那里水的硬度高,水垢把它粘住了。

网友:
内部不算脏,这算很干净的了

网友:
看起来也不是很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