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许老师这种写法第二个if的作用范围是怎样的?

楼主(2025-06-11):
许老师喜欢把多条语句写在同一行里,有时候会让人很困惑,比如下面这句,第二个if满足条件的时候是“slw=1; chg=0;”这两条都执行呢,还是只执行“slw=1;”这一条呢?

网友:
615行:
if(tim==3)
{
    if(!chg)
    {
        slw=1;
    }
    chg=0;
}

原代码中卸载一行,要注意slw=1和chg=0之间是分号。
如果分号换成逗号,就是这样了:
if(tim==3)
{
    if(!chg)
    {
        slw=1;
        chg=0;
    }
}

网友:
显然 是只执行“slw=1;”这一条!
if后面如果没有大括号,那么后面第一个分号就是if的结束范围。

网友A:
我一般尽量分行多用{},一点其中一个{,看虚竖线就知道范围到哪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尽量分行多用{},一点其中一个{,看虚竖线就知道范围到哪里了。

为了以后自己看着不迷糊,渐渐的养成了写全括号的习惯,每次写if都是写好括号再写内容if(){},这样可以避免报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了以后自己看着不迷糊,渐渐的养成了写全括号的习惯,每次写if都是写好括号再写内容if(){},这样可以避 ...

而且有时候怕迷糊,if后哪怕就一行代码我都要大括号括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且有时候怕迷糊,if后哪怕就一行代码我都要大括号括起来。

一样一样的,一句代码也要扩起来,用这个方法写多层判断的按键代码就很少出错了。

网友:
先把代码格式 化后再阅读就比较好些

网友:
if else while do for 按照规定,作用域都是后边紧跟的首个;语句或首个{ } 块

网友:
有分号,只执行一条。第二个if的后面只有slw=1一句,大括弧省略了

网友D:
读别人的代码习惯放到vscode格式化一下再看,效率提升100%,再让ds加一下注释,效率又提升1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读别人的代码习惯放到vscode格式化一下再看,效率提升100%,再让ds加一下注释,效率又提升100% ...

不错,这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