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这惠而浦产的荣事达洗衣机的电机用的是铜线还是铝线

楼主(2025-06-11):
惠而浦产的荣事达洗衣机

网友:
这年头不标全铜的就当是铝线的,当然有些标全铜的也未必

网友:
电机侧面有一个标签,不出意外有标注铝线,其实洗衣机从20年前就开始普及铝线电机,洗衣机电机用线比较粗,不像电风扇那种头发丝还细的铝线用不了几年,在洗衣机上用铝线电机耐用的超乎你的想象。

网友:
这洗衣机功率不过是几百瓦,如果线粗,那铝线机率就高,
从图片中的线径来看,我认为大概率是铝的。

网友:
百分之99的都是铝包

网友:
100%铝线,上万元的西门子 博世 都是铝线电机,废品站见多了。

网友:
大概率是铝的。

网友:
想知道就刮一下线就知道了!

网友:
民用电机基本都是铝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