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门厅灯的火线没电了,大哥们给支支招吧 ,感谢

楼主(2025-06-11):
客厅、门厅、过道全是接的双控,两个卧室的门口有三个开关
现在门厅火线没电了,过道灯只能单控了,有没有什么省事的办法,能实现过道灯双控
目前我想到的只能穿根线,线管里已经4根线了,再穿一根费点事
双控有其它的接线方式吗

网友:
改成无线遥控的

网友:
两个办法,一是  查一下 看看能不能让门厅火线恢复供电,二 用无线遥控开关,同样也可以实现双控

网友:
改成遥控的,国际电工的只要二十多一套

网友:
遥控灯,配两个遥控器

网友:
灯的电线负荷很小的,首先排查开关的问题,实在不行就无线开关吧

网友:
没电?是线的问题吗?开关都是好的?

网友A:
线在管子里应该没问题,问题大概率是在开关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在管子里应该没问题,问题大概率是在开关上。

我很赞同,前几天家里灯不亮我还傻乎乎地去换灯板,
结果换上还不亮,再排查才发现是一个双控的开关卡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