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光脚踩水泥地板上摸电脑金属机箱外壳被电引发的联想

楼主(2025-06-11):
今日洗澡完毕,刚从卫生间出来,一心想快点打开电脑,一不小心触摸到了金属机箱外壳,导致一股电流流经身体,有种被电了的感觉。不知道各位是否有此遭遇?

转念一想次电流必定是电源正极,记得接了一个X电容也不知道是Y电容,从DC高压正极和外壳相连,电流必定是流经此处经过我的身体,然后到大地,最终导致的被电,我在想为什么要这么连接呢?直接悬浮或者断开不行吗?哪怕要接接个M欧级别的电阻也可以的,为什么接个电容呢?

望由此遭遇的各位都是如何避免这种情况被电的?

网友:
电脑接地不良,查查接地情况吧,用万用表就行
接地不良漏电,不单电到人,也容易电击打坏设备

网友:
你的排插是两线的或者你的插座里没地线,只要有地线就不怕,没地线的要穿上鞋身体别碰到墙

网友:
其实很多人对感应电没有认知,没地线或假地线的插座比比皆是,都是一些半桶水的外行人所为,在他们的认知里,一火一零就能工作,只要设备不漏电地线就没有作用,可以省掉,根本就没有人告诉他金属外壳不接地的情况下,附近经过的导线可能会在金属外壳上感应出感应电动势,也就是感应电,所以他们就会百思不得其姐,到底是哪里漏电呢。你电脑机箱和电源外壳都是金属的,在220V交流电进入后,电脑机箱外壳和电源外壳会产生几十V的感应电,如果没地线,感应电一直在金属表面残留,当你没穿鞋或身体碰到墙,就等同于和大地连接,你就成了地线,感应电会经你身体流回大地,你就会感觉麻一下,感应电流很小,当你整个手掌放在机箱上,麻的感觉不明显,因为接触电阻大,当你手臂碰到机箱尖角或直角处,就会被针刺了一下一样

网友:
假装这就是楼主

XY主要是对电源进行滤波,没有是过不了相关认证的,行业标准

网友:
就如2楼说的,电脑接地不良。

网友:
这是国家规定的,没办法,虽然不会弄死人,但是让人一麻一麻的,不过对于一些喜欢刺激的,是很爽的

网友A:
     楼里进户接地是假的,各户的地线却都又相连,一家漏电,电一栋楼,没人管,燃气却有人管,又是胶管不行要换不锈钢管了,又是灶具过保质期不能用了

网友:
老旧小区没地线

网友:
以上上学的时候,农村老家用电脑,心惊肉跳的!十回电九回

网友:
一般都是断开Y电容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开关电源开关信号会把高频干扰耦合到次级,这个是共模干扰,没办法靠正负极滤波消除的。这样高频干扰信号会直接通过电源线到用电设备,产生更大危害。一个Y电容到零线或地线能把高频干扰旁路走。当没有合理接地时,零线同地线的电压也会通过这个Y电容经过外壳耦合出来,产生麻手的感觉。合理接地环境,零线同地线电压接近0,就不容易麻手。不知道有没有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开关电源开关信号会把高频干扰耦合到次级,这个是共模干扰,没办法靠正负极滤波消除的。 ...

X电容好理解,就是供电两根线间接个电容的作用,吐纳局部电流浪涌,抑制电压波动。

Y电容搞不懂了。干扰源自电路中的哪点,怎么形成的所谓共模、差模干扰,如何往市电线路倒灌……

网友:
你把阻焊层洗掉了

网友:
或者自己把电容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里进户接地是假的,各户的地线却都又相连,一家漏电,电一栋楼,没人管,燃气却有人管,又是胶管不 ...

正应那句老话 无利不起早 那个相关部门不是为了自身利益 哪个有尽到责任

网友:
接地不良 劣质插座拆开那地线和头发丝一样

网友:
电脑电源线没有地线,外壳与大地就有110V电压,电脑电源里面的两对Y电容引起的。

越好越贵的电源Y电容越多,漏到地线电流越多,接地是必须的。

网友:
5楼坛友已通过画图给予了说明,就是电脑ATX电源及显示器电源里的Cy电容导致机器外壳漏电。很多家庭的电源插座里并没有地线(只有火线、零线),所以外壳的漏电无法对地释放,手摸外壳自然就会感到麻电了。将ATX电源及显示器电源中的Y电容通通拆掉就行了(拆电容甚至可以不用烙铁,直接摇晃Y电容,令其引脚折断就能取出来了),俺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好有吸引力的标题,最近也一直在学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