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差点受伤!23倍200W星光激光华普球形摄像头拆解

楼主(2025-06-11):
拆个摄像头还能受伤???看下面谢工慢慢讲解

这是两个野生的摄像头,从工地拉回来的,镜头漂亮哈,够大

我一开箱,差点中招了,里面居然有好多黄蜂,还好它飞不起来,吓人呀

拆非常容易,都是十字,电批拆得飞快,故障是通电,但是没有ip地址,这种直接拆机芯就行了,soc,网络全部做在机芯上,难度基本无。

这睦只是云台控制,供电等一些其它功能,当然,还有纶激光灯的稳压电路。

板子做工嘛,还可以,毕竟这种是防水的,野外用的,质量不能太差

这些线通到机芯,全铝的,毕竟也是过千的东西

这个步进电机用来调整摄像头的上下方向

拆到机芯,一个是摄像头,一个是激光灯,这个在通电的时候,我都没敢看它,拿东西挡的,不知道厉害不,伤人不?大佬们科普哈。

23倍200万星光网络机芯,型号:HP-HDZ1923SH

常规还是保护一下镜头吧,免得再洗了

机芯就是这样的

主板,用的方案是海思的

其实是乱量,量不出结果,还是得去量一下电压

最后量到soc供电那里不正常,断开还是不正常,加一个3v电压,热成像一扫,完了,芯片温度上80,抬走抬走,差点被黄蜂扎,然后又一身汗,一毛钱也没搞到,坏的原因不明,两个坏的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这个是红外激光     据说是用扫描方式实现光斑拼凑

网友:
滑环电阻,中间转的那个轴,有线束通过,挺好玩的

网友:
大镜头的的

网友:
这黄蜂是只进不出

网友:
很多黄蜂啊

网友:
黄蜂通过散热孔钻进去的呗!

网友:
好多能变焦的头结构基本一样。

网友:
野生的摄像头

网友:
打野的摄像头,被对面辅助单杀。

网友:
模块整体更换

网友:
两个野生的摄像头

网友:
和我前几天的海康的差不多,我的是搞不到接线定义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做料板了

网友:
核心部分的做工还不错

网友:
激光是红外激光,我还有一个,能变焦给摄像头补光,可以玩玩,点亮时别看是对的。

网友:
这黄蜂是已经干了、变硬的品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