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那种24脚的电脑电源一直短接开机可以吗

楼主(2025-06-11):
电脑里想加几个硬盘,怕功率不够,手里有以前那种24脚的老电源,接新加的硬盘。

搞个继电器来电同步短接电源开机,这样可行吗?

网友:
你把第五脚 第四脚接到旧电源上

网友A:
你想一台电脑用两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一台电脑用两个电源?

对啊,增加的硬盘接老的电源上,有需要电源同步启动。

网友B:
有这个困扰的大概可能是300W以下的电源,换个500W的才几十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困扰的大概可能是300W以下的电源,换个500W的才几十元而已

正好手里有个,想利用下。

网友:
何必呢...

二○二五年六月十一日

网友:
没有问题!稳定性更强。

网友:
硬盘耗电量并不大,用原来的电源加转接线应该没有问题,或者换容量大的硬盘。

网友:
可以这样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增加的硬盘接老的电源上,有需要电源同步启动。

你的旧电源多大功率?SATA供电接口不够用?用转接线就行,硬盘功耗不大的。

网友:
把启动信号接到老电源就好了,同步启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旧电源多大功率?SATA供电接口不够用?用转接线就行,硬盘功耗不大的。 ...

硬盘启动时电流还是大的

网友:
可以,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现有的供电满足不了么?硬盘耗电很小的啊,一个才几瓦到十几瓦

网友:
扣具那边的绿色和挨着的黑色两条线短接就可以一直启动,很古老的魔法了

网友:
你这是要多带几个硬盘啊,还特意增加一个电源。

网友:
自己别折腾了,买一条启动线也没几块钱,你自己折腾成本也差不多,当然你愿意直接拿电源接线开刀成本可以低到忽略不计

网友:
前天看到一个Dell的台式机不开机

主机打开,发现供电是8口加4口辅助电源

百度一下没有找到8针定义(没有绿线)

没敢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