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半球电热水壶不加热维修

楼主(2025-06-11):
早年买电磁炉送的半球热水壶忽然不加热了。(以前烧自来水喝,后来有净水器了,这个就以然烧自来水洗脸洗脚用用)测量底座是好的,是壶有问题了,拆开测加热管没坏,还有维修价值,虽然家中领导让扔了用新的,但这不符合俺的逻辑:绝对让它物尽其用……
拆开底座是因干烧开关周而复始的开关造成发热,触点氧化而开路,接头胀冷缩而松动虚接。开干!

网友:
原装配件相对耐用些。

网友:
换新的耦合器安全

网友:
半球的扔了吧,或许都不是304

网友:
结构都差不多

网友:
换个新的好点吧

网友:
上面有耦合器最容易坏

网友:
有些触点位子塑料很容易融化,建议弄点散热硅脂

网友:
这种烧水壶藕合器坏得多。

网友:
换个好的藕合器可以用好久了
我家中有两个热水壶,坏了一个,现在换成两个热水壶都是同样的底座了,很方便

网友A:
这个底座是最容易坏的了,引脚安装的那个底座塑料不耐高温,触点有一点接触不良就会发热直接让塑料熔了,有时候想修复都修复不了,直接就用根线直接焊到两端让它失去防干烧功能了才能继续用.

网友:
防干烧保险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底座是最容易坏的了,引脚安装的那个底座塑料不耐高温,触点有一点接触不良就会发热直接让塑料熔了,有时 ...

现在的维修品耥合铜环与连接片是压接的,接触电阻太大,回来都得锡焊,至于过热保护触点也就使几次,一般锡焊连接外置个电饭煲一次性温保

网友:
用不了多久还得修,亲身经历

网友:
换耦合器十元...音乐起......

网友:
这种贴牌的,双层不烫手

网友:
这种壶修太多了,调整一下铜片角度,打磨一下,搞掂!

网友:
楼主绿色的电水壶就不错,反正不是底部开关的电水壳我是不买的

网友:
又修好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