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多图] 拆2个石英电子钟机芯

楼主(2025-06-11):
分别是日本制造(品牌型号未知)和吉邦电子D316
机芯对比,日本的两个机芯都是坏的,通电后线圈输出端没有信号

先拆日本的,这个机芯尺寸比较特殊,不是正常56mm*56mm的
机芯后面没有写品牌及型号,但是做工很扎实,拿着沉甸甸的

以下是此机芯和标准尺寸机芯的对照:

开始拆,与现代标准机芯不同的是上盖是由螺丝而不是卡扣固定

独特的传动系统:转子直接带动秒轮,而不是常见的转子带动传动轮再带动秒轮,
因此,上层只有3个齿轮(不包括拨针轮)

定子形状特殊,与普通定子的对比(左边为佳丽电子机芯的定子):

电路板上面还有一个空的牛屎芯片位置

线圈的形状很像变压器上面的线圈

分轮和摩擦部分是金属的,和许多高档机芯差不多

和霸王的机芯一样,由3部分组成:

金属齿轮应该是铁的,能吸住转子

此机芯零件的全家福:

然后来拆D316机芯,
下图为吉邦电子D316机芯,官方称电池寿命2年.
运行时和霸王/天王星的机芯静音效果差不多,贴着耳朵才能听到很小的声音

此机芯与国内最好的霸王302S机芯的对比图:
有一说一,这个机芯也挺有分量的,跟霸王的差不多了

机芯里面油乎乎的,难道这就是"超静音"的秘诀?
传动轮的轴是金属的,缺油的情况下可能会磨塑料夹板

这个机芯上层除了传动轮和秒轮以外的齿轮都可以和吉邦电子的8848机芯(网上某些贴牌北极星和康巴丝的机芯)互换

线圈饱满(底下有和霸王机芯线圈的对比图)

电路板小而简洁,只有一个晶振和牛屎

定子由3部分组成,还有一个白色卡扣防止脱落,霸王机芯也有差不多的设计,但是是用螺丝来固定的

分轮也采用金属齿轮,和上面的日本机芯差不多
但金属齿轮为黄铜齿轮
右侧为本机芯的时,分,跨轮,左侧为8848机芯的. 齿数一致可以互换

本机芯与霸王机芯线圈的对比(右侧的霸王机芯正极簧因碳性电池漏液损坏):

吉邦电子D316机芯零件的全家福:
个人感觉这个机芯就是一个升级版的8848机芯,但是质量挺不错的

本帖所有出场的机芯:两个未知品牌的日本机芯,吉邦D316,SKP和霸王机芯

回来有时间了给其中一个日本机芯换一个驱动板试试能不能让他重新工作

楼主:
补充:实际上吉邦电子的d316,d365机芯的结构是一样的,就是电路部分有差异
北极星的"走三年"机芯其实就是d365机芯,只不过换了logo

后续维修: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1793-1-1.html

网友A:
线圈厚实的一般走时精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厚实的一般走时精准一些。

那个d316机芯购物平台上面褒贬不一,有说质量好的,有说质量不怎么样的,一般扫秒机芯油干了之后就会发出哒哒哒的声音,之前见霸王/天王星/明珠星的机芯油干了之后还能保持静音,可能是因为大牌子做工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圈厚实的一般走时精准一些。

还会更省电。

网友:
做工看起来差不多啊

网友:
做工看起来差不多。线圈能重复利用。

网友:
料子上很扎实,没有降低成本敷衍的感觉……

网友:
开眼界了,看到石英钟的机芯拆解

网友:
头次见到胖线圈机芯,好像给大尺寸钟表用。

网友B:
受教了,扫秒机芯用的是什么油?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详细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扫秒机芯用的是什么油?

不知道,粘度好像和水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粘度好像和水差不多

俺决定缝纫机油可以

网友:
拆出来也不是很复杂,关键是加工精度要高

网友:
对比家里用的就是垃圾了,线圈小特耗电。

网友:
最近有个康巴斯的机芯走几个小时就停,换了新电池也是,后来拆碎再装上就正常了

网友:
电机直驱秒轮的话,转速低力矩大了,2个机芯主板互换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