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荣放RAV4车载多媒体导航 (飞歌开拓者Ⅲ)

楼主(2025-06-11):
丰田荣放RAV4车载多媒体导航触摸屏失灵,拆解看看是什么原因维修一下。

这款车载多媒导航体由广州飞歌汽车音响有限公司生产

车型:丰田12款RAV4 ;型号:飞歌 开拓者Ⅲ、KT347A01

后侧端子

VTR和USB端子特写

电源端子特写

取掉上盖,首先看到的是DVD光驱

DVD光驱的底部排线

取掉DVD光驱和前面板看到主板

意法ST的3频带汽车音频处理器

CD4052模拟开关

CLC2005轨到轨运算放大器

NJM2058V运放

TDK的ZJY-2P01共模电感

2SB1184三极管

颇有特色的接地端子

DCT314TK三极管

飞歌的LOGO图标

主板背面

主板背面的两颗4558运放芯片

APM9435的场效应管

78D05三端稳压器

多个PMBT3904三极管

1.8V和3.3V稳压器

3个PMBT三极管和一个AO3401场效应管(丝印31L)

收音机模块

收音机模块背面的存储器

TDA7388功放

主板版本号信息

前面板后面的信号处理板

这块板负责汽车导航,2012年前后导航可不像现在智能手机导航这么普及。

LPC1114F是恩智浦的32位微控制器

丝印1102的芯片型号为AAT1102,用于液晶背光驱动升压

本机采用多个型号为XC6228的LDO线性稳压器芯片(以9PS丝印开头)

GPSj接收模块采用SiRF的3i0336

丝印BTM_51的模块负责蓝牙接收(BT为Bluetooth蓝牙的简写,M为Module模块的首字母,BTM即蓝牙模块)

GPS导航部分

主控为SiRF公司的prima芯片,不仅能够依托GPS卫星实现精准定位,提供导航服务,同时还内嵌了音频、视频回放功能,实现多媒体功能。

又一个CD4052模拟开关

CS4344数模转换器丝印344C

TVP5150视频解码器丝印5150AM1

三星存储器

三个XC6228的LDO线性稳压器芯片

AT1316的LED背光驱动芯片丝印3A024

又是一个XC6228的LDO线性稳压器芯片

丝印ET24采用SOT-143封装芯片型号为MAX6314,用于微处理器监控和复位

又是一个XC6228的LDO线性稳压器芯片

第二个AT1316的LED背光驱动芯片丝印3A024

又是一个XC6228的LDO线性稳压器芯片

终于看到液晶显示屏,经检查不是接口的问题,要更换触摸板

液晶屏的型号为AT070TN94,由台湾群创生产

取掉触摸板,这是一个电阻触摸屏

电阻触摸屏排线上的丝印,淘宝购得的电阻触摸屏厚度比原来厚的多,好在可以装的上,装机后试机触摸功能正常。

前面板两侧的按键板

一侧的按键板特写

另一侧的按键板特写

取掉DVD机芯的上盖

DVD机芯上盖的内侧

DVD的激光头

DVD的主控板

ZR36966为Zoran公司的DVD视频音频解码芯片,具有电机驱动功能

主控芯片的晶振

efeon的存储器芯片

内存芯片上的软件版本信息

电机驱动芯片

CS4344数模转换器丝印344C

DVD激光头连接主板的排线

最后看看主机后边的电源多功能转换头,通过更换该转换头可以适用多个车型。图片较多,谢谢查看!

网友:
飞歌KT347A01 开拓者Ⅲ

多功能一体机,内部就是挺复杂的。

网友:
看着内部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做工不错,羡慕楼主

网友:
做工挺好,功能也多

网友:
看做工也是可以的,修复了,放家里用效果好。

网友:
手中还有一个不带屏的吃灰了10年来了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看做工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拆得很细,照片也很清楚,谢谢分享。

网友:
飞歌的车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
车规级的用料都不错

网友:
散热片一大块

网友:
谢谢分享~这做工真的好漂亮

网友:
飞歌,这也是国产中的老牌子了!中规中矩。

网友:
谢谢楼主,看到电路板就兴奋!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太细了

网友:
还挺复杂,谢谢分享